[STM8]
初学STM8的疑问_原来的内容是否一直保存的?

楼主(2009-08-11):
刚拿到三合一开发板,跑了一下例程,发现我每次用STLink调试之后,程序就自动下载到Flash里去的感觉,(断电重启程序就能开始跑了),觉得有点怪,是这样的吗?那它不需要烧Flash了?运行STVP也不允许我擦除。

//==============================================
似乎有一个问题,就是当下载程序时没有"碰"到的区域,原来的内容都会保存在那里的?

比如我尝试把中断向量的定义换个地方,放在0xC000地址处,发现0xC000确实有了这个定义,但是原来0x8000处的定义(就是以前写进去的内容)仍然还在的.

回头要看一下EEPROM是怎么个搞法的.....

网友A:
用STLINK调试的过程首先要把程序下载到FLASH。如果没加断点,重启程序就能跑。
STM8的FLASH是eeprom工艺,所以运行STVP不是不允许你擦除,而是没必要擦除。

楼主:
哦,明白了,谢谢。

网友B:
如果用的是KEIL的话,可以设置的,把那个每次DEBUG都更新FLASH的,去掉,就可以了

楼主:
似乎有一个问题,就是当下载程序时没有"碰"到的区域,原来的内容都会保存在那里的?

比如我尝试把中断向量的定义换个地方,放在0xC000地址处,发现0xC000确实有了这个定义,但是原来0x8000处的定义(就是以前写进去的内容)仍然还在的.

回头要看一下EEPROM是怎么个搞法的.....

网友C:
STM8S的程序存储器是EEPROM的结构,与Flash结构存储器的不同在于写入新的内容时不必擦除旧的内容,可以直接覆盖。这就是为什么当下载程序时没有"碰"到的区域,原来的内容都会保存在那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