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发帖:如何能产生1S的精确延时?

楼主(2009-08-11):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include <reg52.h>
uchar num=0,i=0;
unsigned char code Tab[]=
{
0xFC,0x60,0xDA,0xF2,0x66,0xB6,0xBE,0xE0,
0xFE,0xF6,0xEE,0x3E,0x9C,0x7A,0x9E,0x8E
};
void main(void)
{
TH0=0x3c;
TL0=0xb0;
TMOD=0x01;//设置定时器0为工作方式0(0000 0000)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1; //启动定时器0
while(1)
{
  if(num==20)
  {P1=Tab;
  i++;
  num=0;}
  if(i>15)
  i=0;
}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
TH0=0x3c;
TL0=0xb0;
num++;
}
\\\\\\\\\\\\\\\\\\\\\\\\\\\\\\\\\\\\\\\\\\\我是华丽的分割线\\\\\\\\\\\\\\\\\\\\\\\\\\\\\\\\\\\\\\\\\\\\\
这是我写的一段程序,目的是为了让数码管每个1S显示一个数字,使用keil仿真的时候,可以看到第一次显示时间是1.000619S,十次后时间是10.001736S,时间略有偏差,那么究竟每次耗费的0.0006S时间是用到了哪里呢?有无办法实现1.000000000000……S的精确定时?

楼主:
keil软件仿真截图

网友A:
耗在这三句话上了:
TH0=0x3c;
TL0=0xb0;
num++;

网友A:
准确的说是前两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