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人士!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9-08-11):
无法消除,更换拍摄位置和角度

楼主:
那 CCD软件能不能改来 去掉种白色的点!

网友B:
不太好哦,还是换个角度吧...

网友C:
你需要选择合适的光源。

网友D:
加个滤光片,就象看3D电影带的那种

楼主:
滤光片 要什么标准的才能够滤掉呢!!  好像没有!!

网友A:
防反光滤光片是有,但不能本质上解决问题,而且关键是很难买到,估计价格楼主也承受不起(有这种照相机用滤光镜卖,价格比常用的UV镜甚至星光镜、柔光镜什么的贵多了,楼主可以以此做价格对比,而镜头接口又肯定不是楼主能用的,需定制)。用软件自动完成反光去除的话,难度会非常高,这条路更难走。

网友E:
LZ是做视频识别?
那就很简单了,软件上作处理即可

楼主:
LZ 是什么

网友E:
LZ 的意思就是楼主
也就是最上面发帖那个人
也就是你

网友F:
用偏振片解决,相机常用的,入门级的约¥250.00

网友E:
唉,无语
人笨就是没办法

楼主:
在软件上处理 视频很困难啊!!  这个算法很难改动!

我肯定是做视频图像 识别的!!!!  CCD 的嘛!

网友A:
如果是视频识别而非在拍摄结果中无失真的去掉反光图像就简单多了。

网友F:
楼主:不要到处乱贴。
偏振片是光学镜片,去问一下用单反相机的人,或者去摄影器材商店打听一下

网友G:
偏振镜不要那么贵吧 ,以前我买了个二手凤凰350就送了我一个偏振镜。好像胶片用的是线偏振镜,数码相机用的是圆偏振镜。

网友H:
能不能用红外镜头,然后自己用红外光源照射?

网友I:
用软件处理原则上必须还有“信息”存在,否则再神的软件都没用的。图象的信息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上下文”关系(如在白色背景上有一直线,其信息量就相对较小,复原不仅可能且简单)。

建议类似图象处理的系统,在采集阶段尽量获取最多的信息(或较少相关的干扰),这对后段处理会带来极大的好处。

楼主:
我也想 如果能 拿到一个图像处理当然最好了!!!!

红外探头 能看清楚我的图像吗!       谢谢各位大哥些!  不管怎么样都 要谢谢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