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过plc串口通信的请进

楼主(2009-08-11):
我用几个串口调试助手,其中一个是plc专用的串口通信。在相同的通信格式下(波特率,串口,奇偶校验,数据位,停止位),我和三菱的plc进行通信,只有这个plc串口通信可以使plc机子有正确反应。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搞了很久,也不明白。

网友:
PLC不会主动睬你的,串口调试助手肯定不行

楼主:
请问在在发送数据之前,还需要什么操作

楼主:
回四楼:我认为我已经看过通信协议了。而且那个plc串口调试软件(我自己下载的)和别的串口我觉得也没什么区别,我发的打开y3命令
,格式如下:2 37 30 32 30 35 03 30 31。而且我检测过,plc调试软件也是发送相同的数据,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只有这个软件有效,其他调试软件均无效。恳请各位帮助

楼主:
回netjob:是hex格式,设置为波特率9600,数据位为7,偶校验,停止位为1。

楼主:
三菱fx2n_128mr,奇怪的是,一样是串口工具,发送的是一样的数据,格式也一样,怎么结果就不一样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我又陆续下了几个串口工具,有3个可以与plc连接,有3个不可以与plc通信。通信的判定,以plc进行相应的动作和返回的值。其间我自己也些了一个调试的工具,也不能和plc通信。工具列表如下
可以通信的有:1.plc串口通信调试 1.0         2. aven串口调试助手  3串口调试助手(cm版)铭心软体
不可以通信的有:1:sscom3.2(聂小猛) 2.OCTOPLUX_1.2_A  3.自编串口小软件
知道原因的大仙请指点还在云里雾里的菜鸟吧

网友:
哪有你这么费劲的,如果身边有触摸屏,把它和PLC联上,然后把那TX,RX两个信号分别接到台式电脑的两个串口,打开两个串口调试助手分别接收便可以了,原来的台式机都有两个串口的。如果没有屏幕那就找个能在线模拟的触摸屏软件,和PLC连上,然后再观测通讯数据
那个PLC串口通讯调试能行那就是你通讯速度的问题,字符间隔

网友A:
和PLC通信没有这样复杂,一般用专门对的编程软件选好PLC的型号,通讯的设置电脑串口的设置专用的通讯的电缆就行

网友A:
我经常调试PLC没有发现PLC通信有啥难的,有时和变频器智能仪表通信会复杂点,PLC通信要注意几个问题,电脑硬件的设置,编程软件的通信设置,PLC的型号,CPU上一些波码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