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看看这个板子

楼主(2009-08-11):
发射机上的微机监控板,经常死机,断电再上就恢复正常。哪个高手帮忙看看是怎么回事。

楼主:
需要上面元件具体型号的可以提出。

网友A:
实在无法支招。

网友B:
板布的不怎么样,这个先不管
先从加强电源着手。

网友B:
PS:这样子看看实在看不出什么

网友C:
这样就能看出故障来,水平达到,道士的点石成金的水平

楼主:
看看这个是什么板子,哪个厂家的产品。我的意思也不是看板子指毛病~~~~~~~`

网友D:
板子弄得比较复杂,布板时有没有考虑干扰问题?看来是没有养狗,从软件角度找办法吧。

楼主:
这个是某厂的电脑监控板,不知哪个厂的

网友E:
工作条件???太恶劣?

网友F:
你是在做破坏性试验 还是性能测试啊

网友G:
先看电源,电源是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