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可不可以支持多任务操作呀?

楼主(2009-08-11):
STM32可不可以支持多任务操作呀?在不使用操作系统的情况下。比如一边记下外部脉冲,M3核还可以同时处理实时显示,GPS数据,GPRS无线采集,媒体播放。其中脉冲与显示时时相关。

网友A:
可以,你自己通过软件组织。

网友B:
就算使用操作系统,任务也不是同时运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像这样的脉冲反应里程在汽车计价方面的应用,外部脉冲直接进入到M3核中,整个系统的稳定将会受到影响。所以采用了计程芯片与M3串口通信,但成本将增加10块多。不知M3能完成此任务?谢谢香水城主!

网友C:
建议使用 RTX操作系统(免费)和uCOSII操作系统(收费)
当然所谓的收费在国内也就是。。。。。

楼主:
:lol
还有没有别的方法?谢谢~

网友A:
"记下外部脉冲"是什么意思?

如果是指计数,可以使用定时器的外部时钟模式。如果是指记录发生脉冲的时间,则可以使用定时器的输入捕获功能。都不会干扰CPU的处理。

楼主:
香水城主:这两功能使用起来当然爽!
但做为计价的计量设备,防作弊是首要的!采用这两种方式感觉达不到这样的要求?
困惑中!

网友A:
防作弊不是MCU能做到的,需要其它手段,MCU无法知道进入的脉冲是从哪里来的。

这两种方式感觉达不到这样的要求”,那么你认为怎么才能达到要求?

楼主:
只有通过,脉冲进入到一个CPU1,CPU1再和STM3通信。这样可以做到防作弊。但还有一种方法很好,就是通过载波把脉冲送过来,让STM3解码。这样可以做到防作弊。不知道两种方法哪种更可取!  香水城主/

网友A:
搞不明白,你的CPU1如何防作弊?“通过载波把脉冲送过来,让STM3解码”,这个原理是什么?

楼主:
CPU1是一个密封霍尔器件加一个CPU。
关于“载波原理”就如同无线电台需要密码一样!

网友D:
莫非你的CPU1是直接和传感器封装在一起的,通过射频与STM32进行通信?没有连线,你就认为无法作弊?

作弊的方法很多的,哈哈,如果不想让你看到车子的位置,很简单。

做一个cpu 小板,替换到GPS接口。想告诉你在哪,就在哪!

至于无线通信,干扰起来就更简单了,滚码也是能**的。当然,就是成本与效益的衡量。

网友A:
“CPU1是一个密封霍尔器件加一个CPU”,似乎这个CPU1与主CPU不在一个PCB板上?否则也就不需要载波了。

但不管怎么样,CPU1仍然需要一个CPU,而STM32也就是一个CPU,为什么它不可以用STM32呢?还是搞不懂。除非你想用STM32做主CPU,再另用一个CPU做防作弊,但这并不表示STM32不能防作弊呀。

晕~~~~~~~

楼主:
两种方案都是电缆连接。而非使用无线和RF。
防作弊是关键,莫非要使用CPU卡加密算法!?

楼主:
老狼在PCB技术上晒板人气甚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