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性能是由运放的哪个参数决定的?

楼主(2009-08-11):
用运放搭了一个同相放大器,输入的信号很小时(例如只有0.2mV的直流信号),该信号没有被放大,和没有输入信号的情况是一样的,不随输入变化,但是当信号超过1mV时,就突然可以正常放大了。请问运放此方面的性能是由哪个参数决定的?或者说,如何知道运放能起放大作用的最小输入电压值?谢谢!

网友A:
输入电压范围和输入失调电压决定。

运放的输入电压有一个范围,和电源有关,一般参数里有一个相对于正电源和负电源的输入电压范围,轨到轨的运放,输入可以接近正电源和负电源。
还有就是输入失调电压,即使输入可以低到负电源,但因输入失调电压的存在,会使输入范围有一个很小的偏差,楼主的情况可能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B:
同意2楼的看法,因为输入偏置电流和失调电压的影响,我们理想的把运放的输入当成虚短和虚断,但是实际并非如此,输入信号小时就体现出来了,要尽量避免的话,要让同向和反向端的对地交流电阻等,有助于消除失调电压的影响,选好输入接的电阻和反馈的电阻(让失调电流与输入电流相比变得可以忽略,实际上失调电流很小大多时候可以忽略的),也有利于消除偏置电流和失调电压的影响

楼主:
感谢楼上几位,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