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RTC,可以替代专用的RTC芯片吗?

楼主(2009-08-11):
像一般的时钟芯片4543(外加电源)、DS12887(有独立的电源),有片内掉电保护,能按年,月,日,润年格式输出。年内误差小于10S。请问STM32的RTC能否代替专用的RTC芯片?谢谢。。。。想省20多块的成本。

网友A:
STM32的RTC仅仅是一个计数器,记录了从某个起始日期开始以来所经过的秒数,每次需要知道年、月、日、时、分、秒时,可以通过这个总的秒数换算得到。

这个RTC需要外部电池供电,电池没电时,记录的时间自动消失。

精度与你选择的外部晶体有关,与STM32无关,但STM32内部有校准机制,可以用来校准外部晶体的误差。

楼主:
“每次需要知道年、月、日、时、分、秒时,”也就是说,要知道的话,只能通过软件编程来知道。STM3本身是不能完成这个任务的。看这个芯片的资料时,发现RTC本身是有一个寄存器的,它没有掉电保存吗?

关于精度的话,我采用的是一般的铁盒装晶振,请问有何推荐?谢谢,香水城主/

网友A:
“掉电保存”是什么意思?保存什么?多少内容?

STM32内部只有Flash是非挥发性存储器,可以使用内部Flash在调电时保存数据,或使用外接EEPROM。

楼主:
这个保存分两种,一种是系统运行时的瞬时数据,上电时可接着运行,可以用内部Flash保存。还有就是所有的运营数据至少也要保存5年吧,有两个512的芯片就够了!用铁定的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什么型号的推荐一下。。。我现在用的这些型号的感觉有点贵20多块一个呀·!。。。上次来了一批货1000个只300个合格的,大家都说是二手。

网友C:
我感觉STM32的RTC还是不错的
虽然只有个时间戳,但通用系统的时间也都是这样的
没什么不好,直接出年月日的也不见得强到哪里去
特别是有校准不错

楼主:
8# aozima 这个时间*可不可以实现专用RTC芯片的功能?谢谢

网友A:
“专用RTC芯片的功能”这个定义很模糊,请直接说你要什么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要实时时钟显示,显示内容为:年月日(有润年);断电后时钟模块依然正常工作。这样的时钟芯片就是专业的RTC芯片。
如果STM3能有这样的功能就更好了!

网友A:
断电后时钟模块依然正常工作”,哪家的RTC能够这样?没有电还能正常工作?永动机?

我在2楼已经说过:“这个RTC需要外部电池供电

楼主:
呵呵。。它们都是有内部电池的。
我只是想知道能不能用STM3代替这样的时钟模块。能省一个是一个。。呵呵!
香水城主,不好意思了~

网友A:
STM32没有内部电池,也不可能有内部电池,要想在主电源掉电时RTC还能正常运行,必须使用外接电池。

楼主:
如果给了电池,STM3就可以当专用RTC芯片使用,是不是?
谢谢香水城主!

网友C:
回楼上:
不知你有没有算过"它们都是有内部电池的"这样的专用RTC的体积和价格
及STM32+一块电池和32768晶振的体积和价格

楼主:
呵呵,这么一块DS12887要20多块。我是当然想用STM3里头的RTC功能,才一直和香水城主灌水的。
请问aozima:如果给了电池,STM3就可以当专用RTC芯片使用,是不是?
谢谢aozima~

网友D:
请问STM32的RTC能否代替专用的RTC芯片?

可能性不大。年内误差小于10S的RTC芯片,内部都有温度校正,虽然用STM32的RTC也可以进行校正,但要想达到专用的RTC芯片年内误差小于10S的水平,太困难。

网友C:
如果对RTC有太高要求  还是买专用的
如果用在普通产品上还是可以的
我下一步东东就用上
再校一下,应该还是可以的,电池我也测了,断电状态下1uA以上,1.5uA以下,用20uA的表头测的
"请问aozima:如果给了电池,STM3就可以当专用RTC芯片使用,是不是?" 回答:是
当然 你这"专用"的级别不要太高

网友A:
精度高的RTC都有内部的温度补偿,利用STM32内部的温度传感器,也可以自己做温度补偿。

网友E:
俄 我没有听过有内部电池的芯片也 要说模块我倒信~~

网友A:
哈哈,ST就有带内部电池的RTC芯片。 这是Datasheet:http://www.st.com/stonline/produ ... 14557/m41t00cap.pdf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香水城主:这个温度补偿是个好办法。一般的专用RTC芯片也采用了温度补偿的方法,如果STM3能做到这一点,感觉STM3考虑的东西很周全。但不知道这个温度补偿到底要怎么做!?
谢谢香水城主!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清楚通过温度补偿后的时钟精度怎么样?能不能达到一年误差小于10S?
谢谢香水城主!

网友F:
STM32温度补偿比较好做。
因为温度传感器内部已经有。
只要定时唤醒,测温,补偿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F:
太帅了!
谢谢~
感觉有点问题,STM3的那个开发板IIC接口接入了温度传感器STLM75。也就是说STM3芯片要进行温度补偿就一定要外加温度传感器?还是STM3M内部本身就有温度传感器了,外部接不接传感器都是一样的?

楼主:
回复 楼主:
感觉有点问题,STM3的那个开发板IIC接口接入了温度传感器STLM75。也就是说STM3芯片要进行温度补偿就一定要外加温度传感器?还是STM3M内部本身就有温度传感器了,外部接不接传感器都是一样的?

网友F:
STM32F内部有温度传感器。当然精度不咋地。不过做RTC补偿足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做到RTC的精度,这个和温度传感器的精度没有关系吗?
谢谢

网友A:
晶振的振荡频率随着温度变化与温度传感器精度的关系

请30楼看看晶体的温度曲线,你就知道它和温度传感器的精度是什么关系了。

我有篇博客供参考:晶振的振荡频率随着温度变化

网友D:
STM32的RTC进行温度补偿

利用STM32的内部温度传感器,对RTC进行温度补偿当然可以,但难以做到专用的RTC芯片年内误差小于10S的水平。会有几个地方有差距:
首先,STM32的内部温度传感器测的是芯片内部的温度,跟外部RTC晶体的温度有误差,采取一些措施可以减少误差;专用的RTC芯片,RTC晶体和温度传感器是紧密在一起的。其次,专用的RTC芯片,RTC晶体是专门选购的,一致性好;当然,也可以自己向专业厂商专门购买RTC晶体,来缩短差距。还有,专用的RTC芯片,可以对每个RTC晶体,在多个温度点进行测量,并把参数写入芯片内部;当然,自己也可以这么做,但就是费时费力。
因此,我估计采取一些措施后,普通用户自己可以做到(批量)年内误差小于100S的水平。

楼主:
回复 网友D:
没想到专业和非专业的差别是90S呀!

网友G(2009-09-27):
ST的那个还是个模块啊,怎么看也不像个芯片。
时钟模块,深圳兴威帆有做的,我用过,十几元,最近好像又出了体积比较小点的。
但是精度和年误差10s比,是远远不够的。它带温度补偿只能做到精度为±5ppm(在25℃下),即年误差小于2.5 分钟。
由此可见,年误差10s,是个非常高的精度级别。

网友H(2013-09-03):
本司近期专业开发一款RTC时钟IC,成本上相对于降低很多,如果有需要可以联系:QQ879587296

网友I:
我开发的产品中用了内部RTC,现在使用了2000多块,不知道RTC 会不会出问题,在使用测试中

网友J:
DS1302价格便宜量又足

网友K(2015-04-28):
引用 网友J:
DS1302价格便宜量又足

大概多少钱?

网友(2019-03-30):
内部RTC肯定替代不了时钟芯片的,精度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