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找一种电阻大的导线

楼主(2009-08-11):
(无正文)

网友A:
没有这样的“导线”,那叫电阻丝。

网友B:
用康铜丝也可以

网友C:
电阻丝,无论是康铜锰铜镍铬,要每米10k,那要多细?恐怕没有那个厂能拉出来。
串联若干个电阻不行吗?一定要分布参数?

网友D:
是不是学小叶,要做测娃娃身长的东东?

网友E:
估计也是测长度,,,电阻小一点就不行?

网友F:
要每米10k的话确实很困难

楼主:
问了一下.如果线不是太细的话0.1MM,电阻1米大约280欧左右吧.太小了,线两头都要做插头.加上接触电阻检测不来.再想别的办法

网友G:
用康铜线或者镍铬线自已绕个螺线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