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S1302备用电池怎么选?主电源3.3V

楼主(2009-08-11):
因为单片机驱动的OLED是3.3V供电,所以单片机,DS1302都用3.3V供电方便。
可是这样的话有合适电压的备用电池吗?那种纽扣的都是3V以上的吧?
那岂不一直是备用电池电压大于主电源,一直是备用电池供电,不太合理啊
请教合适的备用电池

网友A:
你想多了
分开接电池和电源
电池只接DS1302备用
电源断了 就用电池供DS1302,保持时间运行。
你要是电源断了 还要电池供OLED 那马上耗光电池

楼主:
主电源是3.3V,纽扣电池都是3V或3.6V的,新电池电压还要比额定值高,到时备用电池电压大于主电源电压,一直在用电池供电,这样太废电池了
我是这个意思
怎么办呢?主电源不能用5V的

网友B:
不使用充电电池,用一般的电脑主机板用的电池,比如2032即可。这种锂锰电池是不能充电的,所以供电部分应与主电源分开。

网友C:
1302本来就是双电源工作的,不考虑充电即可。

楼主:
你们啊,哎,都不明白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主电源3.3V供电,3V的纽扣电池新电池电压也是3.3V左右
DS1302是哪个电压高哪个负责供电,很有可能是开始一段时间DS1302一直是这个纽扣电池供电的,因为他电压高
算了,纽扣电池供电低到3.1V,估计就绝对主电源开始供电了

网友D:
锂锰纽扣电池额定电压是3V,新电池是不是到3.6V还不知道,你最好去买个测一下。其它纽扣电池比如碱性、银锌等都是1.5V,可以用啊。

楼主:
哎,哥们,DS1302最低工作电压2V,你让我去买1.5V的,呜呜

网友C:
新电大于3V1时就让电池供电好了,反正VCC1的功耗很小,而且新的锂锰电池高于3V1的时段在其整个寿命期内比例不算大。
DS1302在VCC1>VCC2时才完全由VCC1供电,VCC2>VCC1+0.2V时完全由VCC2供电,中间状态大概是两个电源同时通入IC,你可以弄两个3V3电源测试一下VCC1的具体电流消耗再决定如何使用。
另外DS1302是相当古老的芯片,原设计使用的是被证明不太成功的充电池方案,你可以改用价钱差不多的DS1306/7或其他型号RTC试试。

网友E:
最好是3.3V的前级电压串一只4148再和电池串4148连接.
另一电压一定要高于电池电压至少0.6V.

网友F:
看来是解决了呢~:loveliness:
lz如果还有问题可以联系我哈~

网友G:
有一种磷酸什么锂的电池,3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