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钟振”

楼主(2009-08-11):
据本人粗浅的认识,钟振的作用同晶振是一样的,只是区别何在却云里雾里,还请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A:
钟振,晶振不一样的。
钟振是有电压输入的,就能独立产生时钟,它的重要的规格是,输入电压,输出时钟电压类型,时钟频率,
而晶振不需要电压,要接到IC,(IC内部还有电路),才能产生时钟,而它的重要的规格是匹配电容,
当然,实际工作中,很多人把钟振,晶振,甚至晶体一起混着叫,也没有分的那么清楚。其实,如果做技术,只要明白,有两种就行了。

网友B:
“钟振”不是中国**的正确称法,无源的叫晶体(石英晶体)、有源的叫晶振(石英晶体振荡器),而有人将“钟振”特指手表、石英钟等里的32768晶体,台港则有其它解释,该称法应避免使用,非中国**人士,如果不能使用标准汉语,那么用英语,要谢绝任何方言和土话。

网友B:
上文**为“大 陆”。

网友C:
2楼的说法闻所未闻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但可能“钟振”这个词如同3楼的仁兄所讲,不是标准汉语;P,我还想确认一下!比如单片机上用的11.0592MHZ的振荡器,按照3楼说法,是否应该叫“晶体”?而有电源输入的4只脚的振荡器则叫“晶振”?还请解惑!

网友D:
呵呵,一般都习惯把无源的叫晶震,有源的叫有源晶震,32K的叫钟振了.

网友D:
还有陶振

网友A:
2楼的说法闻所未闻
引用 网友C:

说错了,???请教???

网友E:
大*陆着了,大路将何在?

这么普通的词都着了,看来,新版今后交流需要的“经验”越来越多了……

网友F:
唉,对于一个技术论坛....
真的太过了。

网友G:
**(大路)都不能讲。郁闷

网友E:
贪吃的小鸟,必须面对

网友H(2011-05-06):
oscillator 钟振  有源器件
crystal 晶振 无源器件
现在买的很多频率器件都是在台湾拿  他们的叫法就是这样
如同3楼chunyang大的说法
最好是说英文

网友I:
还有田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