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梯对讲系统,电机对通话的干扰问题请教。

楼主(2009-08-11):
小弟做了套电梯多方通话对讲系统,从没有接触过类似的项目经验。真的是闭门造车。
大致的原理:二线制,通过DTMF加载到24V电源线上通讯。1个主机带多个分机。
现场安装:主机和电源放在顶楼的机房内,挂在电梯控制箱外,电源线通过50芯(我只用了2根,其它电梯控制用)同轴电缆给轿厢的分机通电和通讯。

客户用了后反映,电梯不动的时候可以通话。电梯在运行时(或者旁边台电梯运行时),就根本无本人常通话,全是电机的电流声和“支支”噪声。

  我去过现场,用示波器量24V线上的干扰信号峰峰值有2V,频率1M左右干扰信号,我想这个频率人的耳朵应该听不见阿。那“支支”声是如何来的?

我用的芯片主要是 TEA1062+MC34118免提通话。
  还请各路大虾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很正常
变频电梯的谐波干扰相当严重,频谱范围也相当的广

LZ理解交叉调制的概念就会明白为什么能听到吱吱声了
比如GSM手机

楼主:
谢谢xwj,对我有很大的启发。
我能不能加个共模电感,RC之类的来过滤高频,这样的方法行不行?公司里面也模拟不出来现场的环境,有什么好方法?
   装在现场的对讲机换了好几次,他们已经忍无可忍。这次没有足够的把握我不敢出手。太郁闷了。

网友B:
滤波当然可以。可以买/借一套变频电机回来搭一下环境让心里有个底……(电梯这种人命关天的设备总不能一个万用表一把烙铁一台示波器就上吧)。参考一下同行的产品也是一个快捷的手段。
另外电源要首先处理好退藕,电子设备90%以上的问题出在电源上。

网友C:
现在 部份廉价变频器没有输出滤波器, 靠电机漏感平滑, 让电机电枢获得正弦交流电流, 实在是可恶

前几天, 一个爱默生做电力拖动的,拿一个SPWM电机变频电路问我,我发现上面没有输出滤波,问他,Y回答道:现在好多都这样, 我再问他,定子不发热? 再答:1K发热,跑到十几K就不怎么热了...俺无语

网友:
1、对于高频干扰,可以使用共模滤波器,注意两个途径:电源进入和传输线进入,高频干扰音频一般是寄生检波造成的,检波发生后就不可能滤掉了,滤波效果不好可以在输入端并接电容。
2、对于音频频谱内的干扰,音频线做到隔离,方法很多,很便宜,不免构成大回路。当然这对抑制高频干扰也有作用。

网友D:
对讲系统的电源线就是信号线,干扰无法避免,只有滤除。
如楼上所说的,那些高频的调幅噪声必须在入口处解决,如:手柄来的MIC和SPK线,必须增加共模滤波器,必要时增加RF陷波电路,信号线应采用差分模式,走线尽量避免大面积环路,TEA1062的MIC输入是可以结成差分方式的。
另外在馈电线路上也应增加共模滤波器。

网友E:
占位听课.......
:lol

网友F:
这个处理可复杂了,不是说改几个器件就可以的,
    EMC必须全流程、系统地考虑。从概要设计开始,到原理图、PCB、结构工艺等全套流程里都要导入EMC设计理念,那种出了故障才考虑整改的作法已经是亡羊补牢,悔之晚矣了。

    很多公司辛辛苦苦实现出设备功能,可就差最后一哆嗦,无法做出产品,实现盈利,眼睁睁看着商机流逝,前面的努力付之东流,痛心不已。这种场面太常见了,其实,前人早就经历过,并且找出了解决方法,总结了文档,后面的人完全不必要再经历这些痛苦,可现实是后人一次次重复经历这些本可以避免的痛苦。

    EMC设计大体上要考虑电源设计、整体结构工艺、PCB板级设计、I/O口处理。

    电源是否加了EMI滤波器,线束捆扎是否正确,PCB板布线是否注意了EMC问题,I/O口是否加入了滤波、隔离、屏蔽,外壳是否屏蔽,同轴电缆的屏蔽是否正确搭接,接地是否正确等。

    有些人知道要加屏蔽,但做的不到位:
    1、加了没作用
    2、加了干扰更大了
    3、引入新问题

    EMC涉及到电源电路设计、瞬态骚扰抑制、噪声、接地/屏蔽/滤波、数字电路设计、模拟电路设计、高频(射频)电路设计、热设计及散热措施,常用EMC元器件、EMC相关认证,典型I/O接口电路EMC设计等。

    比如:有些EMC器件不理想,使用不当会造成失效/加重干扰。

    射频干扰也要防,信道编码也不错。

    总之,要从总体把握EMC防护才能有效避免干扰,做出产品进而赢利。

    www.armecos.com

楼主:
公司里搞不到变频器,现在复制不了现场,手头上有个EE1411函数信号发生器,不知道这个行不行。
或者在电源端接个日光灯有用么?

网友D:
把线绕在手电钻外面试试

网友G:
做电梯对讲的多得是,去买业内最好的来看看学习。。。
不要闭门造车

楼主:
用317做恒流源来实现增加交流阻抗,不知道是什么原理?图中的2个方法用哪个比较好一点。今天在公司的电梯上测了下发现用317受干扰小点。明天带相机过来拍个波形图来。

网友H:
N年前有个电梯厂家找我做类似的东西,提到原来用的产品受干扰的问题一直没法彻底解决,受干扰程度跟井道布线紧密相关,当时我建议上数字的,跟轿厢里的控制信号打包一起发,可惜当时的方案成本太高对方没接受,现在做应该比较便宜了。

网友D:
300mH哪里够!电话机的国标里所用的模型是10H的。

楼主:
谢谢 fzyuan和ocon关注。图上我标识有的电感量错了,应该是470mH. 体积已经很大了。如果哦要10H的,Q值又要高,这个电感要变巨无霸了。
现在市面上都是模拟的,一套才卖3,5百钱,上数字成本有问题。
以后跟领导去说说看,能不能让我来搞下数字,呵呵有意思。

网友D:
如果连模拟对讲机都不能过关,那就不用指望用数字来实现良好的效果了。
当然,不计成本的不包括。
数字的并不表示不受干扰影响。

楼主:
fzyuan.我的系统是2根线,1根24V,1根GND。音频信号叠加在24V电源线上。
1 你在7楼提到的差分方式走线。那不是要多加2根线么?不加行不行?
2 馈电线路上的共模滤波器,要怎么算?让你见笑了,多谢你的帮助

昨天客户来催我,听他说别的公司对讲机也会受干扰,但没我的严重。

网友I:
建议楼主把电路图贴出来,没有电路图分析起来确实很困难的。

两线制,很难避免变频器干扰,编码数字化又太复杂,当时时间的时候也许应该有专门的屏蔽音频传输通路要好一些。

网友J(2010-05-25):
我的电路是这样,老是啸叫,请高手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