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大电流的稳压电源芯片

楼主(2009-08-11):
我有一个直流电机的驱动,需要9v的电源,正常工作要1到2安培电流,启动的瞬时电流要6到8安培,   要给它电源稳压,有什么合适的芯片没

网友A:
直流电机用得着稳压???

楼主:
主要是变压
我用电池供电的
变压的芯片要能提供高电流

网友B:
没这种说法……
锂电、镍氢电池对付十几安培的电流很轻松。

楼主:
我的意思是,要把锂电池的电压降到9v,不是要提高电流,向lm317类的降压的芯片都受不了几安培的电流

楼主:
怎么就不理解我在问什么呢

网友C:
你是想给电机调速、稳速吗?
78H09能行吗?

网友D:
你的供电电压是多少?这将决定什么方案合适。

网友E:
如果东电电压较高,直接用几节电池串起来用吧。用升压的话,一般器件不好做到那么大电流。

网友F:
怎么就不理解我在问什么呢
引用 楼主:

哥们,你问的有问题.你的设计思路与常人不一样

网友G:
使用PWM控制芯片加反馈
如:LM2576等芯片

网友H:
只能做个6-8A的开关电源,芯片很多啊。
搞个缓启动电路比做个6-8A的电源好。

网友I:
降压启动  串个限流电阻  等启动以后 用继电器切换把限流电阻短路掉   直流调速都这么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