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驱动场管疑问

楼主(2009-08-11):
[localimg=180,131]1[/localimg]图中的三极管作用是用作驱动场管吗?如何驱动?。IO输出加一上拉后驱动场管可以吗?还有,该三极管可以理解成反相器吗?

网友A:
这个三极管只是做开关的吧,场效应管的驱动只需高电平就可以了,它的输入电流非常小

网友B:
虽然。。。

但是。。。

网友C:
这里用作反向。

楼主:
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意见。

网友D:
基级下拉47K

网友E:
我觉得整个电路就是一个反相器

网友F:
问一下:
只有前面的一个晶体管就构成反向功能了, 后面又加一级MOS管, 这样一个电路一般会用在什么样的场合??

网友G:
单片机I/O直接驱动MOS管,一是高电平往往不够高,二是驱动能力嫌小。
MOS管输入电阻很大,但输入电容可不小,故前级驱动电流不够大时,无法工作于高频率,只能工作在很低的频率。

网友H:
搞成图腾柱串几十欧加下拉47K电阻
这样开和关速度都有了

网友I:
从截图看就是一个反相器,9楼的回答我也学习了。

网友J(2012-12-11):
其实这个三极管和MOS管都是反相的,之所以在三极管的集电极通过2K电阻上拉至12V是因为MOS管的开通电压比较高,高于你的输入IO(一般是3.3V),如果你选择的MOS管的开通电压比较低,当然你可以去掉三极管去实现这个电路,这里的三极管除了实现反相,最主要是实现电平的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