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转换一次要多少

楼主(2009-08-11):
16F913  4M晶振,AD时间周期8T,AD转换一次要多少时间?
谢谢

网友A:
DATASHEET里面有计算公式,一般推荐在2~6US

楼主:
不好意思,可能没说清楚.
你说的应该是为保证信号被真实采样时间吧/
我要是从AD启动到AD转换结束的时间,谢谢

网友A:
你可以把AD设置为常开,即ADON=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