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24正负双电源供电,输出出问题

楼主(2009-08-11):
用324做的电压跟随器,+-15V双电源,输入2VPP的信号,为什么信号频率到100KHZ左右的时候,输出就出现失真,然后是变成三角波,幅度变小.到300KHZ的时候输出就没有信号了.电压跟随器带上负载的话,更差劲,只有几K的带宽.
手头有各个批次,各厂家的数十块324,都是这样.
同样的电路,换上TL084(连线,电路板都不动)没有问题.
这是为什么啊?是324双电源供电的问题吗?

网友A:
最低端的运放,压摆率、增益带宽本来就设计的很低,
你非要它跑到300kHz,当然会被累死

网友B:
注意看看带宽,运放都有带宽的

楼主:
搞明白了,因为是接的电压跟随器,所以主要原因是输出压摆率.324只有0.5V/us.TL084有13V/us.

网友C:
呵呵,这就是不看手册的结果

网友D:
搞明白了,因为是接的电压跟随器,所以主要原因是输出压摆率.324只有0.5V/us.TL084有13V/us.
引用 楼主:

我是菜鸟,输出压摆率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E:
就是转换速率

网友F:
你玩死324得了

网友G:
没有看到那转换率,还是没有看明白!望大家指点下!

网友H:
不叫“转换率”,运放跟频率相关的参数是增益带宽和压摆率。

网友I:
推介看如下书籍
<<OP放大电路设计>>
小鬼子的,真是不错,很多国内的教材就是抄本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