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解的 3.1.0

楼主(2009-08-11):
那个启动文件 他都加进去了  怎么能像他那样 不用的3个 灰着  我百思不得其解 他怎么做的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  他是怎么像以前的版本 定义是在sram  还是在flash的  我发现例程都没有这个操作  即使是在flash操做也没有

楼主:
第一个 知道了  第二个问题呢?

网友A:
确实,3.1.0的库没有调用NVIC_SetVectorTable()这个函数来定义中断向量表的地址,所以需要通过BOOT引脚来选择RAM操作还是FLASH操作。

但你也可以自己调用这个函数。

网友B:
在stm32f10x.h里面

#if !defined (STM32F10X_LD) && !defined (STM32F10X_MD) && !defined (STM32F10X_HD) && !defined (STM32F10X_CL)
  /* #define STM32F10X_LD */   /*!< STM32F10X_LD: STM32 Low density devices */
   #define STM32F10X_MD    /*!< STM32F10X_MD: STM32 Medium density devices */
  /* #define STM32F10X_HD */   /*!< STM32F10X_HD: STM32 High density devices */
  //#define STM32F10X_CL   /*!< STM32F10X_CL: STM32 Connectivity line devices */
#endif

网友C:
在文件上点“options","exclude from build"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