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F的10位AD精度怎么样?

楼主(2009-08-11):
哪位用过16F的10位ADC,能做到0.5%的精度,0.2%的跳动范围吗?

网友A:
一般绝对精度在1.5LSB左右。

AD值的稳定度和你的信号源也有关系,从你的要求看,可以满足。

网友B:
AD值和你的参考电压,你信号源都有很大关系,最大的还是参考电压,一定要稳定.

网友C:
应该可以,还要取决于你前面的滤波电路,以及参考电压的选择,软件上也要做一定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