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隔模拟数字地的磁珠在替代用哪个好?

楼主(2009-08-11):
分隔模拟数字地的磁珠用0欧电阻替代好还是100欧的电阻替代好?谢谢!

网友A:
0欧,
说实话,短路和磁珠的区别在很多时候是很难测出来的,特别是PCB设计的比较好时

网友B:
很显然,如果是两个地相连100OHM的Resistor是不行的。

楼主:
谢谢各位
磁珠和电容组成π形滤波电路中的磁珠可以用100欧的代替吗?

网友B:
电流不大可考虑,否则有多少的压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