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程序问题:USART发送const数组死机

楼主(2009-08-11):
ST, USART, ce, AC, mt
要发送的const数组:
const unsigned char acucHead[7]={"\n$SIG,"};
const unsigned char acucCmd[6][10]={{"ON\n"},{"OFF\n"},{"FAIL\n"},{"REST\n"},{"TEST ON\n"},{"TEST OFF\n"}};
const unsigned char acucName[27][25]={
           {"STEERING LIGHT.P(01),"},
          {"DANGEROUS LIGHT(02),"},
          {"SUEZ SIGNAL L.T-R.P(03),"},
          {"SUEZ SIGNAL L.T-W.P(04),"},
          {"SUEZ SIGNAL L.T-G.P(05),"},
          {"SUEZ SIGNAL L.T-R.P(06),"},
          {"SUEZ SIGNAL L.T-R.P(07),"},
          {"SUEZ SIGNAL L.T-W.P(08),"},
          {"STEERING LIGHT.S(09),"},
          {"SUEZ SIGNAL L.T-R.S(10),"},
          {"SUEZ SIGNAL L.T-W.S(11),"},
          {"SUEZ SIGNAL L.T-R.S(12),"},
          {"SUEZ SIGNAL L.T-W.S(13),"},
          {"SUEZ SIGNAL L.T-R.S(14),"},
          {"SUEZ SIGNAL L.T-R.S(15),"},
          {"SUEZ SIGNAL L.T(16),"},
          {"NULL(17),"},
          {"NULL(18),"},
          {"NULL(19),"},
          {"NULL(20),"},
          {"NULL(21),"},
          {"NULL(22),"},
          {"NULL(23),"},
          {"NULL(24),"},
          {"POWER MSB,"},
          {"POWER ESB,"},
          {"SYSTEM,"}
          };

中断程序:
if(TXIE&&TXIF)  //USART发送中断
{
  GIE=0;
  switch(ucIndex)
  {
   case 0x00: TXREG=acucHead[ucElmtPlace];
      if((ucElmtPlace>=7)||(acucHead[ucElmtPlace]==','))
      {
       ucIndex=1;
       ucElmtPlace=0;
      }
      else
      {

       ucElmtPlace++;
      }
      break;
   case 0x01: TXREG=acucName[ucNameIndex][ucElmtPlace];
      if((ucElmtPlace>=33)||(acucName[ucNameIndex][ucElmtPlace]==','))
      {
       ucIndex=2;
       ucElmtPlace=0;
      }
      else
      {

       ucElmtPlace++;
      }
      break;
   case 0x02: TXREG=acucCmd[ucCmdIndex][ucElmtPlace];
      if((ucElmtPlace>=10)||(acucCmd[ucCmdIndex][ucElmtPlace]=='\n'))
      {
       ucIndex=0;
       ucElmtPlace=0;
       TXIE=0;

      }
      else
      {

       ucElmtPlace++;
      }
      break;
   default:  TXREG='\n'; ucIndex=0; TXIE=0; break;
  }
  GIE=1;
}

问题1:

同样是开启串口中断,为何放在前一个位置就导致不断复位,而放到后面就正常呢?
放到前面时,可以看到发出“\n$”后单片机就会复位,如果是中断程序有问题,应该放到后面发送就正常了啊!

main()
{
ADCON1=0b00000110;   //将A口设置为数字口
InitFirst();
InitPWM();     //PWM工作模式初始化
InitUart();
// TXREG='\n';
WrLedData(0);    //显示清0
WrLightData();

ALARM=0;

BEEP=1;
Delay200ms();
BEEP=0;
Delay200ms();
Delay200ms();
Delay200ms();
BEEP=1;
Delay200ms();
BEEP=0;
WrLedData(0);    //再次显示清0,防止干扰
WrLightData();

//请注意下面这段这段,已注释掉
// ucNameIndex=26;  //发送系统开始工作
// ucCmdIndex=0;
// TXIE=1;

if(TEST_HOST)
  LED_HOST=0;  //显示主电有电
else
  LED_HOST=1;  //显示主电没电
if(TEST_PREPARE)
  LED_PREPARE=0;  //显示备电有电
else
  LED_PREPARE=1;  //显示备电没电

BEEP=1;
Delay200ms();
BEEP=0;
EN_24=1;    //继电器动作允许

//将刚才注释掉的语句放到这里,系统就能正常工作
ucNameIndex=26;  //发送系统开始工作
ucCmdIndex=0;
TXIE=1;

while(1)
{
  asm("clrwdt");
  KeyManage();
  PowerCheck();
  if((OnOffFlog1.AllBits!=0x00)||(OnOffFlog2.AllBits!=0x00)||(OnOffFlog3.AllBits!=0x00))
  {
   LightTest();
  }
}

}

问题2:
曾经在两块板上出现过过死机现象。看门狗不能复位。掉电后仍然不能工作。怀疑是晶振不起振,结果换晶振后依然不能工作。
重烧程序,还是不工作。
改程序,不开USART使能,不工作!
再次烧不开USART使能的程序,开始工作。

问题3:
有一段子程序如下:
if(ErroCode3!=0x00)
{
  aa=0x80;
  for(i=0;i<8;i++)
  {
   bb=ErroCode3&aa;
   switch(bb)
   {
    case 0b00000001: OnOffFlog3.OneBit.b1=0; ucNameIndex=16; ucErrNum++; break;
    case 0b00000010: OnOffFlog3.OneBit.b2=0; ucNameIndex=17; ucErrNum++; break;
    case 0b00000100: OnOffFlog3.OneBit.b3=0; ucNameIndex=18; ucErrNum++; break;
    case 0b00001000: OnOffFlog3.OneBit.b4=0; ucNameIndex=19; ucErrNum++; break;
    case 0b00010000: OnOffFlog3.OneBit.b5=0; ucNameIndex=20; ucErrNum++; break;
    case 0b00100000: OnOffFlog3.OneBit.b6=0; ucNameIndex=21; ucErrNum++; break;
    case 0b01000000: OnOffFlog3.OneBit.b7=0; ucNameIndex=22; ucErrNum++; break;
    case 0b10000000: OnOffFlog3.OneBit.b8=0; ucNameIndex=23; ucErrNum++; break;
    default: break;
   }
   aa>>=1;
  }
}
CountLight();      //计算开启的灯数量
ErroBackup1|=ErroCode1;    //错误位备份
ErroBackup2|=ErroCode2;
ErroBackup3|=ErroCode3;
Get595Code();

WrLightData();
Delay100ms();
WrLedData(0);

/* asm("clrwdt");
if(ucErrNum>=0x02)  //多路灯同时发生故障,则发送系统失败
{
  ucIndex=0;
  ucElmtPlace=0;
  ucErrNum=0;
  ucNameIndex=26;
}*/
ucCmdIndex=2;  //发送FAIL
TXIE=1;

一旦将上面注释掉的程序开启,进入该段程序就会复位重启。
而改为不判断ucErrNum,就正常。

问题4:
程序共开2个中断,还有一个定时器0,做1ms定时用(不精确)
程序在开启USART情况下变得不稳定。是否因为中断冲突问题?

if(T0IF&&T0IE)
{
  GIE=0;
  T0IF=0;
  TMR0=6;
  CountTime++;
  if(CountTime>=10)
  {
   CountTime=0;
   if(flash_fg==0)
   {
    if(bad_flog)
    {
     if(test_flog==1)  //测试打开时有错误位则错误位闪动,其它全亮
     {
      GerTestErrCode();
      Intr_WrLedData(3);
     }
     else     //正常位保持不变,错误位闪动
     {
      Intr_WrLedData(2);
     }
    }
    if(power_alarm)   //主电失电闪烁
    {
     if(power_host)  LED_HOST=0;
     if(power_prepare) LED_PREPARE=0;
    }
   }
   else
   {
    if(bad_flog)
    {
     if(test_flog==1)  //测试打开时有错误位则错误位闪动,其它全亮
     {
      Intr_WrLedData(1);  //全亮
     }
     else     //正常位保持不变,错误位闪动
     {
      Intr_WrLedData(0);  //正常的亮
     }
    }
    if(power_alarm)   //主电失电闪烁
    {
     if(power_host)  LED_HOST=1;
     if(power_prepare) LED_PREPARE=1;
    }
   }
   flash_fg=!flash_fg;
  }
  GIE=1;
}

网友A:
一看delay就绕道

网友B:
老叶真挑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