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5MV的小信号用什么样的运放能检测出来,并放大类。

楼主(2009-08-11):
如题。

谢谢。

网友A:
只要是个运放都能完成,如果没有其他要求的话

楼主:
示波器还不太会用,开始总是调不出来,还以为运放的问题类。

楼主:
忘了说谢谢了。

谢谢二楼的回答。

楼主:
奇怪,
我能发帖,但是显示我的离线的。

离线也能发帖吗??

网友B:
5MV小信号的放大可讲究EMC啦,特别容易受到噪声干扰,电源波动干扰,温度、漂移、运放噪声、接触点、远距离传输、屏蔽漏电流等等的影响。www.armeco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