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示波器的探头?

楼主(2009-08-11):
用示波器测量小电压时(如开关电源噪声测试),如何选择合适的探头?

网友A:
一般示波器都带有探头,如要另配探头,应与示波器的带宽相匹配。

网友B(2009-10-26):
agitek
极度山寨的名字

网友C(2009-12-30):
100:1 的探头比较好,目前需要看参数,国内一般是三种参数1000:1,100:1 ,200:1

网友D:
agitek
极度山寨的名字
引用 网友B:

你够无聊的,关注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