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帮帮啊!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9-08-11):
用剪刀剪掉

楼主:
太夸张了吧

网友B:
唉....

自己回家去找些废板子拆!
拆多了自然就回了

网友C:
楼主不会没拆过双列直插的IC吧??

楼主:
IC拆的少。它的焊盘很小! 用吸锡器吸不干净!

楼主:
可能是温度的原因

网友D:
以后得要勤动手啦,免得养成眼高手低的习惯了呵

网友E:
练练,这个当年最拿手了.HOHO
还有100多pin的 老的插脚的集成块,拆完指头疼(压吸锡棒压的)

网友F:
作为EE,焊接还是要会的。但我要告诉你的是,这不是必需的,通常只有小公司的才会看重的焊接水平,大公司不太看着的。焊接是要会的,但不要误入歧途。

网友B:
LS,焊接都不会的话,你敢吹自己多懂电子???

当然,你要是应聘老总、或者文秘、程序员等,又或者是扫地的,当然可以不会这个。

网友F:
To XWJ:
假设我就是专著逻辑方面,我就不焊班子。你能说我不是电子工程师吗?
请注意,当今的EE,已经细分,数字,模拟;电源,逻辑,或者boardlevel design等等,焊接最好会的,但不是必须。
“焊接都不会的话,你敢吹自己多懂电子???”至于这点,更使你强加给我的,我没有这个观点。自己搞搞清楚。

网友G:
DIP的本来就难拆,简直是折腾人,真不明白这能说明啥!

网友H:
多加点锡加热好用镊子都可以取下来了
俺是做样机的,在焊接方面应该还说得过去
楼主自认为在哪方面拿得出手的给大伙透露一下阿

网友I:
工具好了就拆元件,工具不好了就破坏元件好了。有一种吸锡器头是加热的拆直插的元件蛮好用的。

网友J:
不懂~~~飘过

网友K:
用拖焊法,或者吹风机.

网友L:
热风机反面吹,之后直接拔掉。
如果要做硬件调试的电子工程师,焊接是最基本要求吧,当然不需要你非常好的水平。

网友M:
拆DIP只能证明电路设计的不好,没有加个座..............

拆dip长的一个一个吸锡,短的直接烙铁加热暴力拔。

还有一种弄铜线的方法,没试过几次。

不行了直接剪断,拆管脚买新的换上就是了。

热风机吹dip那是不行滴。。。。。。。。。。。。。除非是超小型。

现在我们焊接全外包了。。。。。。。。。。。。。拆dip,手工焊接qfn的日子永别了。

根本就不是人干的活。。。。

网友N:
我是这样处理DIP40脚的
1,找3个人
2,一人将2边上脚满焊锡,另外2人一边呆着去
3,2人开始各种拿烙铁加热一边的管脚,另一人准备下面拉芯片
4,3人一起喊着 1,2,3 拉 拉 拉
5,OK了

网友O:
双面板的DIP脚用吸锡器不管用,以前市场上有一种U字形烙铁头,按管脚不同分为多种,可同时加热管脚焊点。

网友P:
1-把板平放,元件朝下,固定(例如用重物压住),所有管脚堆满焊锡
2-右手抓两只烙铁(烙铁头要折一下),就像抓筷子那样,来回的溜
3-左手用镊子轻轻的撬,注意是“轻轻的撬”(因为我一般都很爱护元件的,另外也不会损坏焊盘)

网友P:
遇到敷铜又没热焊盘的板,只能用喷灯了或者风枪了

网友Q:
1)买一小盘1米5的吸锡带,就是细铜丝编好的带子,如果是为了面试,可以用日本货(因为相对好用些);
2)开动烙铁,推荐使用调温烙铁,温度稍高些,国产的936系列的很多;换上刀形烙铁头,切记;
3)持一小段吸锡带,置于松香表面,用烙铁烫化松香,使吸锡带粘上一段松香(粘上一点就行,这样吸锡效果更好);
4)将粘了松香的吸锡带按在要吸锡的焊盘上,用烙铁头压住吸锡带加热;
5)等吸锡带上出现较多亮白色焊锡,且熔化的焊锡不再增加时,移开吸锡带与烙铁,再处理下一个焊点;
6)全部吸完后,可用镊子配合干净的烙铁头,将芯片引脚再拨动一遍,——加热管脚->将管脚拨至过孔小心->稍等片刻松开管脚
----------------------------
如果芯片管脚挨得很近,则可用一大坨锡将它们全焊连起来,同时加热,拍两下芯片就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