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L7660A负电源芯片不能正常输出-12V?

楼主(2009-08-11):
ICL7660A负电源芯片供电+12V,但是按照手册的要求,应该是输出-12V左右才正确。可是现在输出却是+0.35V左右,请问有用过此芯片的朋友,是什么原因引起的,麻烦给个指点,谢谢先!

网友A:
1、可能电路搭错;
2、可能负载太重、正负偏得太多

楼主:
我用的是7660A,Vinmax=13V,不知道什么原因,-12V死活不出来。

网友B:
电解电容搞反了?

网友C:
示波器接上一看就明白了。
C5有方波而输出不对就是负载问题
C5没方波就是芯片没正常工作。

楼主:
楼上正解,确实没有在C5端发现方波,而是在C5+端有+12V左右的电压,C5-是0V左右,应该是芯片没正常工作,那又是那些问题引起的呢?换了不下10个片子了,故障依然。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如何判断片子是否已经正常工作,如果不工作是哪些原因引起的呢?

网友D:
8脚接+12V

楼主:
回复 网友D:
8脚接得就是+12V,这种错误不会犯的!!

网友E:
很明显,输出电容接反了,接反=短路

网友F(2011-12-05):
楼主是否解决问题?我接的电路输出死活都是0到-10V,死活不超过-10,无法实现-12V;芯片ICL7660A

网友G:
TP7661A CMOS DC-DC  转换器是一款低功耗,易操作的电源芯片。二倍压使用方式:输入负电压-1.0~-8.0V时,可以产生-2.0~ -16V  输出;输入正电压1.0~ 8.0V  时,可以产生-1.0~ -8.0V输出三倍压使用方式:输入负电压-1.0~-6.0V时,可以产生-3.0~ -18.0V  输出,输入正电压1.0~ 6.0V可以产生-2.0~ -12.0V输出。三种温度梯度调节电压可选。PIN脚兼容 SCI7661。(TP7661B除无Vreg 和 RV功能外,其它性能和TP7661A 相同,PIN脚兼容SCI7661)

产品特点

   高性能,低功耗,超低电压启动

   采用软击穿技术使产品性能更稳定,更可靠

   驱动能力比同类产品高50%

   电压转换范围:

三倍压时最大输入电压绝对值1.0V~ 6.0V,两倍压时最大输入电压绝对

值1.0V~8.0V,芯片能承受的最大压差为18.0V。

   电源转换效率:  典型值95%

   可为LCD提供三种温度梯度 0.1%/℃,0.4%/℃,0.6%/℃

   外部信号关断芯片电源时最大消耗电流2μA

   两片串联VIN=-5V,VOUT=-20V

   芯片内置RC  振荡器

   封装形式-------- DIP-14  SOP5-14  SOP16L  (其他封装形式用户可选)

网友G:
我们厂的 TP7661 负电压反转    电话15986764789

网友H(2013-12-21):
没用过这芯片,不过我想,应该在OSC端接入振荡源吧,否则内部开关用什么来同步呢。
再好好看一下datasheet吧!!

网友I:
可能是过压保护。。。。。。

网友J(2015-04-03):
楼主你好,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遇到了 跟你一样的问题,我用5V供电,输出还加了一个保护二极管,开始接上正常,但是时间一长老是出问题,就是输出会变成0.5V,并且好像都是上电或掉电的时候坏的,我的输出电流还不到5个毫安,我在想跟电容的选择有没有关系呢,你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还是说使用了其他方案,楼主看到就回一下吧,我现在真的很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