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3V纽扣电池供电的传感器系统该不该加DC-DC呢

楼主:
一个无线传感器,使用CC430F5137采集数据并通过片内的CC1101射频收发器传输给主机。CC430F5137使用的工作电压范围是1.8~3.6V,外围放大等电路有效工作电压为1.8~5.5V。使用额定电压为3V的锂锰纽扣电池供电,系统工作电流约1mA,发射或接收数据时15mA(使用时间很短且数据量很小)。纽扣电池有效工作的电压为2.3~3V,当电压低于2.3V时电量接近用完,这时就要更换电池。
    电池在使用过程中电压会从3V慢慢下降到2.3V,这个过程很缓慢且发送或接收数据时不使用AD转换功能(避免大电流引起电压波动),而且所有电路都能在这个电压范围内正常工作。因为想要把这个东西做的很小,在不影响性能的条件下能不用的则不用,且DC-DC会带来噪声。所以我认为不用加DC-DC,而现在老板认为不加DC-DC会影响工作的稳定。  大家说说该加还是不该加DC-DC?

网友A(2009-08-11):
如果系统需求如你所述,那应尽量采用不用DC/DC的方案,如果某方案必须DCDC,很可能这个方案是失败的。

网友B:
器件已经说可以工作在1.8~5.5V,加个DC-DC会更稳定?

网友C:
可以不加,但要加强滤波,使用较大容量的滤波电容,电池也应该用碱性高能电池。为了使电压过低之前仍能保证使用效果,应该加入电池电压检测,过低时通过无线信道报警提醒更换电池。

楼主:
我只以为用DC-DC没有必要并可能会带来噪声,但不了解2楼所说方案可能会失败的原因,能否说说!
来张锂锰电池的放电曲线图

楼主:
可以不加,但要加强滤波,使用较大容量的滤波电容,电池也应该用碱性高能电池。为了使电压过低之前仍能保证使用效果,应该加入电池电压检测,过低时通过无线信道报警提醒更换电池。 ...
引用 网友C:
因为碱性电池包括碱性钮扣电电池的单节电压都是1.5V,只有锂锰钮扣电池也就是文曲星用的那种CR2032的电池是3V的,容量也有220mAH,缺点是放电电流比较小,推荐的峰值放电流只有5mAH,好在我们的距离要求只有3~5m,可以想想办法降低发射功率。电压检测是个重要的问题,我们也会这么做。

楼主:
器件已经说可以工作在1.8~5.5V,加个DC-DC会更稳定?
引用 网友B:

可能老板考虑电源电压变化后放大器的输出是不是会变化,确实是个问题,因为传感器输出的信号电压(衰减的交流波形)是不变的,如果在3V电源时放大输出到2.8V那在电源电压2.5V时输出肯定就会失真较大了,但只要把放大后输出的电压设在2V以下就应该没有问题了,是不是?

网友A:
重点在于:
精度、成本、电池寿命。
精度和成本相当矛盾,而且通常与功耗也有关系。
7楼所说电源电压变化的影响是存在的,而且照你说的“但只要把放大后输出的电压设在2V以下就应该没有问题了”,这不全对,虽然这时没有看到波形削顶,但运放带宽会变化,当然这与精度要求有关,大部分情况下是可以的。
楼主所说的应用方案比较类似汽车上的胎压监测系统,建议去看看胎压监测的方案,很有帮助。

另外,我所说的“如果某方案必须DCDC,很可能这个方案是失败的”,因为这不是最优的。

网友D:
用纽扣电池的产品加DC/DC都是失败的。

网友E:
LS正解,明显不应该用DCDC

这么低的压差,这么小的电池容量,需要稳压的话应该用微电流的LDO,就算不考虑噪声也不应该用DCDC
如果因为电池内阻大而放电电流不够,,就算你用DCDC也一样不能解决问题,这时应该用大电容储能来保证瞬间能量(实际上2032 的3V纽扣电池应付“发射或接收数据时15mA”完全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