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GPIO 控制12V/300mA电路,可不可以?

楼主(2009-08-11):
(无正文)

网友A:
恒流驱动?好!Q3基极的电阻都可以去了。
但对于2907,300mA是否累了点?

网友B:
建议:
1、将Q3的E极电阻改接在B-E间
2、Q2-B到Q3-C接一电阻,
3、2907极限是800MA,300MA时功耗和压降很大,应该选其它管

网友A:
楼上:
1、2条的调整必要吗?

楼主:
不是恒流驱动,我是想让这个电路去控制另外一个12V设备的工作状态。300mA只是负载最大的情况,实际负载低于200mA,
补充一下,GPIO的电平3.3V高电平最低2V,低电平最高0.8V。低电平时,Q2可能不能截止,基级电阻感觉不能去掉。
GPIO输出高电平时,饱和导通的压降会很大吗?会有多大?请3楼明示。

网友A:
GPIO的输出电平“3.3V高电平最低2V,低电平最高0.8V”这是有条件的,你应该检查一下,能符合吗?
在图上电路中,GPIO的输出电流通常很小,特别是当你按3楼的建议改了之后(改之前的电流与Q3的集电极电流相关)。
Q2的饱和压降你得查他的手册,Q3的饱和压降通常只有几十mV。

楼主:
谢谢fzyuan!
低电平最高输出只有0.4V,我看错了,而且,输出驱动电流可以达到16mA,应该没有问题。
另外,我把参数算了一下。Q3工作在线性状态,放大倍数为40倍,Q2工作在饱和状态,Q3集电极1mA,Q3的功耗在10mW左右,另外Q2的最高饱和压差有300mV,有60mW左右的功耗,感觉比较大!我的计算没有问题吧?)
有没有推荐比较常用的PNP的管子推荐一下?小饱和压差,小型smt封装。
我修改的电路图如下:

3.3 GPIO 控制 电源  (19.11 KB )

网友A:
现在的图就是错误的!
原来还有一个射极电阻可以限流,现在Q3就会过流了。
建议:
Q3基极电阻10k~20k,射极可以接地,集电极增加限流电阻,同样取10k~20k,Q2的BE电阻可以在20k以上,甚至不用。

网友C:
晕,LZ咋想到把R9302改成0欧的???

楼主:
我想不通啊,我的基级电阻有68K,基级电流那么小,Q3怎么会饱和啊?
谢谢xwj和fzyu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