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振动传感器在哪有得卖?

楼主(2009-08-11):
郁闷!找了好长时间都没有找到,也不知道专业名字是什么!看照片。另外它的应用电路是怎么样的?请指教!

网友A:
就是个弹簧圈吧,一般都是定的说吧

网友B:
弹簧尾端应该有个磁铁的,然后它附近有个电感就对了

网友C:
你这个是不是振动传感器,以前在电动车防盗报警器里见过.也很想知道具体名字

网友D:
磁铁震动的时候,它附近的线圈都会发出电来。

网友E:
还有用弹簧+压电陶瓷片的(音乐贺卡上的那个)

网友F:
左下角那个蓝色的东西应该是个“工”型磁芯的电感~~~~

网友G:
晕,怎么这里还有
看看板上的电路,估计就是厂家自己造的,简易实用!
应该不是通用传感器,因为它的三个方面的振动没有一致性,很难通用和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