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运算放大器放大电流信号?高速。谢谢!

楼主(2009-08-12):
有一微弱电流信号,大小在5uA-----50uA不断变化。
为一阶梯状的信号,如图所示,变换频率很快(100MHz)。
现在准备用OPA对其放大,
第一级用跨阻放大,放大成电压输出。
第二级用电压-电压放大,放大成电压输出。
希望输出为放大了的阶梯状电压信号。电压范围在0.1V至5V之间。
光电流的变化范围为5uA至50uA.(在5uA,10uA,15uA,......50uA之间跳变)
经过第一级放大(跨阻放大)后电压范围为1mV至50mV.(放大1000倍)
再经过第二级放大(电压-电压放大)后电压范围为0.1V至5V(放大100倍)
以愚之见,按lanmp的建议,ADA4817做第一级放大,再用AD8045做第二级放
ADA4817的参数如下:
FEATURES
High speed
−3 dB bandwidth (G = 1, RL = 100 Ω): 1050 MHz
Slew rate: 870 V/μs
0.1% settling time: 9 ns
Low input bias current: 2 pA
Low input capacitance
Common-mode capacitance: 1.3 pF
Differential-mode capacitance: 0.1 pF
Low noise
4 nV/√Hz @ 100 kHz
2.5 fA/√Hz @ 100 kHz
Low distortion
−90 dBc @ 10 MHz (G = 1, RL = 1 kΩ)
Offset voltage: 2 mV maximum
High output current: 40 mA
Supply current per amplifier: 19 mA
Power-down supply current per amplifier: 1.5 mA

AD8045参数如下:
FEATURES
Ultralow distortion
SFDR
−101 dBc @ 5 MHz
−90 dBc @ 20 MHz
−63 dBc @ 70 MHz
Third-order intercept
43 dBm @ 10 MHz
Low noise
3 nV/√Hz
3 pA/√Hz
High speed
1 GHz, −3 dB bandwidth (G = +1)
1350 V/μs slew rate
7.5 ns settling time to 0.1%
Standard and low distortion pinout
Supply current: 15 mA
Offset voltage: 1.0 mV max
Wide supply voltage range: 3.3 V to 12 V

不知这个方案如何,谢谢。。。

网友A:
难。带宽至少要上GHz,Slew Rate由你的输出幅度决定,不过至少要上千。至于输入电流,用FET输入的应该可以。不过满足这几个条件的运放没见过。

网友B:
帮手顶起,我都想请高手请教

楼主:
难。带宽至少要上GHz,Slew Rate由你的输出幅度决定,不过至少要上千。至于输入电流,用FET输入的应该可以。不过满足这几个条件的运放没见过。
引用 网友A:

谢谢您。
不理解的是,
为什么带宽要上GHz啊,比输入的信号频率还高10倍?
如果输出的幅度在0----3.3V的话,slew rate的量级大概是多少呢?

楼主:
我初步选了一款运算放大器,请多指教。
AD8045.
FEATURES
Ultralow distortion
SFDR
−101 dBc @ 5 MHz
−90 dBc @ 20 MHz
−63 dBc @ 70 MHz
Third-order intercept
43 dBm @ 10 MHz
Low noise
3 nV/√Hz
3 pA/√Hz
High speed
1 GHz, −3 dB bandwidth (G = +1)
1350 V/μs slew rate
7.5 ns settling time to 0.1%
Standard and low distortion pinout
Supply current: 15 mA
Offset voltage: 1.0 mV max
Wide supply voltage range: 3.3 V to 12 V

网友A:
这个的输入偏置电流和Offset太大了,都到了u**了,会吃掉你的信号的。带宽要上G是因为你要放大的,带宽要下降的。就算上了GHz也不能用太大的Rf。后面肯定还需要一级电压放大的。AD8045可以用在后面这级。

楼主:
这个的输入偏置电流和Offset太大了,都到了u**了,会吃掉你的信号的。带宽要上G是因为你要放大的,带宽要下降的。就算上了GHz也不能用太大的Rf。后面肯定还需要一级电压放大的。AD8045可以用在后面这级。 ...
引用 网友A:

我理解也是肯定要两级放大。
前一级转换成电压,然后第二级再用电压--电压放大。

“就算上了GHz也不能用太大的Rf”,请问您这句话里的Rf是指什么呢?

网友A:
你可以试试用ADA4817作第一级。数据手册第19也有一个做点流放大的原理图,你看看就知道。不过你的要求比那个图里面的还要高。

楼主:
你可以试试用ADA4817作第一级。数据手册第19也有一个做点流放大的原理图,你看看就知道。不过你的要求比那个图里面的还要高。
引用 网友A:

谢谢您,
型号都帮我指出了,多谢。
ADA4871数据手册里正是我实际项目中的,就是探测光电二级管(photodiode)的微弱信号。
由于前端的光信号过来是别人做的,不知道是什么量级,所以我现在只能往富裕的参数去选,

楼主:
现在确认前面是uA量级的电流,

以下两者难以兼得:
(1)带宽
(2)失调电流(offset current)和信号电流太接近。

网友A:
看你的图里面分辨率应该不是很高啊。几百pA的应该没问题啊。

楼主:
看你的图里面分辨率应该不是很高啊。几百pA的应该没问题啊。
引用 网友A:

呵呵。。这个图只是我自己画的一个示意图。
前面来的电流信号有以下特点:
频率高,100Mhz.
大小在uA量级,不断地阶梯变化。(一直不明白这个到底算不算直流???)

嗯,您所提到的“分辨率”,是指每个“阶梯”之间的最小电流差吧,这个,应该不是很大。

楼主:
ADA4817的slew rate是870V/us,要输出幅度为5v的话,不知能不能满足要求,
这个应该可以算出来吧

网友A:
显然不能。你想1级就到5V是不可能的。

网友C:
基本上... 这个... 很难!

不,不是很难,而是相当的难! 相当相当的难~~~~

网友D:
先说你的信号从哪来,特性如何,需要得到什么样的输出……传感器处理特殊的信号是要用特殊的方法的。
举个最简单的“传感器”——收音机。从微弱的电波到解调信号输出,还从没见过有用运放来实现的……

如果你的信号只需测量出功率或有效值,难道还要用昂贵而且很可能对华禁运的运放,加上高性能的FPGA,跑跑傅立叶才能算出来?一个便宜的LOG-AMP就搞定了……

楼主:
显然不能。你想1级就到5V是不可能的。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先放大到mV级,
然后再通过二次放大到V级。。。

楼主:
先说你的信号从哪来,特性如何,需要得到什么样的输出……传感器处理特殊的信号是要用特殊的方法的。
举个最简单的“传感器”——收音机。从微弱的电波到解调信号输出,还从没见过有用运放来实现的……

如果你的信 ...
引用 网友D:

感谢您的恳切回复。

信号是从光电二极管来,
接受的光信号功率为uP级,

光电二极管的光电流输出级别为uA,暗电流大小级别是在nA。

通过光电二极管接受不断变换的光信号,变化频率为100MHz。
例如:
光电流的变化范围为5uA至50uA.(在5uA,10uA,15uA,......50uA之间跳变)
经过第一级放大(跨阻放大)后电压范围为1mV至50mV.(放大1000倍)
再经过第二级放大(电压-电压放大)后电压范围为0.1V至5V(放大100倍)
以愚之见,按lanmp的建议,ADA4817做第一级放大,再用AD8045做第二级放大。

网友E:
第一级就可以放大到5V,我做过类似的,但没你这么高的频率

楼主:
第一级就可以放大到5V,我做过类似的,但没你这么高的频率
引用 网友E:

谢谢您。。。
请问:
您以前做时,信号源频率是多少?
用的运放带宽是多少?

网友E:
我的几十K,运放272
我一同事做过100M的,用在光速测量上,探头是PIN管,但放大器的型号忘了,好像是什么微带放大器,他现在走了,问不到了
不过我这有个运放:MAX4100,不知是不是他以前用的。。。。

网友D:
早说早解决了……参考光纤模组的方案就可以了。有专门处理这种信号的跨阻放大器。你可以到ADI的网站上找找   www.analog.com

网友D:
如果想要测量出瞬时的精确值而不是数字量化,可能需要一个对数放大器(LOG-AMP),对数放大器擅长处理微弱、动态范围很大(例如90dB以上)的信号。

90dB是一个什么概念?10的(90/20)次方=31622倍。假设最小信号是1uA,那么可测到的最大信号是31.622mA(暂不讨论非线性和误差)。但是如果你想一级一级放大到0-5V,然后接个AD,加个单片机……难度很尖端……

楼主:
早说早解决了……参考光纤模组的方案就可以了。有专门处理这种信号的跨阻放大器。你可以到ADI的网站上找找   www.analog.com
引用 网友D:

您说的是这个么??http://www.analog.com/static/imported-files/overviews/AD8015_AD807_155Mbps_FiberOptic.pdf

看资料先,谢谢了。。。。。。。。

楼主:
如果想要测量出瞬时的精确值而不是数字量化,可能需要一个对数放大器(LOG-AMP),对数放大器擅长处理微弱、动态范围很大(例如90dB以上)的信号。

90dB是一个什么概念?10的(90/20)次方=31622倍。假设最小信号是 ...
引用 网友D:

确实是想数字量化,而且要求线性度比较好,
看到很多资料的介绍,关于光电二级管都是先放大成电压,再用电压-电压二级放大,然后接AD,然后用MCU处理 。不知您认为这个难度在哪儿?(在下认为上面这个流程顺理成章。且一直在琢磨这个流程方案)

LOG AMP目前不是很熟悉。。。谢谢您的提示。。。查查资料先。。

网友F:
电压运放100M带宽基本不可能
电流反馈,跨阻放大器,电流放大器才是高频信号的正路

楼主:
早说早解决了……参考光纤模组的方案就可以了。有专门处理这种信号的跨阻放大器。你可以到ADI的网站上找找   www.analog.com
引用 网友D:

您说的这个我查了,
ADI的这个解决方案是每个时钟传送1bit(非零即一),适合于SDH/SONET传输。
而我的这个案子里面是每个时钟传送8bit啊(零和一之间有8个梯度),就是要测出瞬时的模拟值,再AD转换成数字量

貌似这个方案行不通啊。。。

楼主:
查了很多资料,都是诸如SDH/SONET等数字传输的资料。。。。。。
怎么样可以精确地测出模拟输出值呢?

网友G:
高频小信号放大不是一般的复杂,简直太复杂了,
不过,有了《增值包》平台,一切都变得very EASY了。www.armecos.com

首先,你的输入信号太微弱,很容易被噪声淹没,这些噪声主要来自:运放噪声、元件(电阻、电容等)噪声、基准源噪声、电源纹波等等。

电阻
电阻里流过电流的时候会发热,导致电子杂乱无章的热运动,电子+位移就形成电流,虽然总体上说,这些电流总效果为0,但在个部分都是噪声,你的小电流输入信号可能被淹没了。《增值包》建议:1、采用热噪声小的金属膜电阻(不要用绕线电阻,电感大,100M时影响显著);2、选大功率电阻,功率越大,相对噪声越小;3、制冷降温,比如用液氮降温;4、选表贴电阻,减少引线电感影响。

电容
电容的漏电流有噪声影响,还有引线电感问题。不要用电解电容,纹波会使其加热。

运放
选择低噪声、高增益、宽频带运放,尤其是第一级最最重要。最好也主动降温,减少热噪声、散粒噪声、分配噪声、闪烁噪声等。放大倍数高容易自激,要切断输出对输入的耦合路径。PCB板铜皮增厚,多点接地,在运放接地的线上多扎几个洞,减少过孔电感。如此小的电流输入信号,要考虑地电位不等的因素。此信号传输要加屏蔽,要重视热电势影响。如果你是用继电器接入此信号的,那么要注意测量前要先放电,把寄生电容里储存的电荷泻放干净再测量此电流信号。其他什么零点补偿、增益补偿、信号源内阻、输出功率、放大精度、环境温湿度、放大线性要求等等都得考虑一下。

基准源
并个电容去噪声,或者用RC低通滤波器吸收噪声。要选用高质量基准源。

电源
低噪管要求电源纹波和随机噪声都要小。

PCB布线
作好屏蔽、隔离,保持安全线间距,位置、朝向正确,布局合理、注意散热等等。

总之,高频小信号放大很复杂,但也不是难到天上去,比如:有了《增值包》平台,就完全可以轻松搞定。

《快快乐乐跟我学EMC设计》
http://www.armecos.com/article/list.asp?id=475

《快快乐乐跟我学高速PCB设计》
http://www.armecos.com/article/list.asp?id=434

《快快乐乐跟我学模拟电路》
http://www.armecos.com/article/list.asp?id=474

《快快乐乐跟我学开关电源设计》
http://www.armecos.com/article/list.asp?id=469

楼主:
沉了?   armecos的意见怎么看不到呢?

网友H:
想听听pengjianxue大侠的高见

楼主:
pengjianxue大侠是指哪位?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