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电式蜂鸣器技术原理

楼主(2009-08-12):
压电蜂鸣器是将高压极压化后的压电陶瓷片黏贴于振动金属片上。当加入交流电压后,会因为压电效应,而产生机械变形伸展及收缩,利用此特性使金属片振动而发出声响。

以回授方式来做区分压电蜂鸣片大致上分为回授式蜂鸣片(自激式)与无回授式蜂鸣片(外激式)两种。当回授式蜂鸣片搭配正回授振荡电路会产生一个与共振腔频率相同的单音;而无回授式蜂鸣片则可以搭配外部振荡电路,选择任意频率发出声音。
以下为两种压电蜂鸣片的固定方式:
外围支持方式-将蜂鸣片外径边缘固定于共振腔内,一般采无回授式蜂鸣片,而其蜂鸣片须与共振腔频率搭配,才会有较高的音压输出,并由外部振荡电路产生推动信号,使蜂鸣器发出声音.
节点支持方式-将蜂鸣片固定于约与陶瓷片直径同尺寸的环形结构内。若共振腔设计得宜,并搭配频率正确的回授式蜂鸣片与正回授电路,将可产生较大音压及正确的频率。

压电式蜂鸣器规格:
Rated Voltage 压电式蜂鸣器以方波(V p-p)驱动
Operating Voltage 可正常工作的适用电压范围,但不保证低于额定电压时仍能达到最低音压
Consumption Current 正常发声后,持续的消耗电流量.而启动瞬间需要的电流,一般至少需要持续耗电流的三倍
Capacitance 陶瓷片的电容量,电容量愈大音压易做大,但较耗电
Sound Output 加以额定的电压,方波,以Db表在距离10cm测得
Rated Frequency蜂鸣器每一个频率都仍有声音,额定的频率指建议使用的最大,且音压一致性较好的频点
Operating Temp. 能维持正常动作的温度 –30–+70度

压电式蜂鸣器选择:
驱动方式 若无法提供频率信号给蜂鸣器工作,可考虑用内含驱动线路,给予直流电压即可。另有直音,快断音,慢断音不同的声响信号
尺寸大小 尺寸会影响频率,小尺寸频率会较高。
电压大小 以V 0-P计算 (1/2方波)。
电压大小 以方波驱动(V P-P),电压愈高,音量愈高。
Pin pitch 压电式蜂鸣器规格众多,往往不易找到一模一样的规格,可先挑pitch一样,频率接近的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