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问电路,请高手指点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09-08-12):
补充一下,R1和R3的阻值不对。各位大侠能否定性分析一下解惑

网友A:
R5的作用应该是简单的把光电转换的电流变成电压,方便观察变化信号^~^

楼主:
那也可以直接在R4前面取信号呀。为什么还要有R5

网友B:
R1//R2限流,R3、C1抗干扰,R3应该远大于D1有光照的U/I并且远小于无光照的U/I,R5限流

楼主:
为什么要用R1//R2呢,而不直接用一个电阻代替?

网友C:
r1//r2为了达到特定的阻值?

网友C:
r5应该是限流

楼主:
为什么限流?能否列举一下有过这样的应用案例吗?真的很不明白加R5的用意。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你器件短路了怎么办

楼主:
不明白跟短路有什么关系。

网友C:
回复 楼主:
我晕,首先,你用的是不是r4两端的电压?如果是,当然要接r5。

楼主:
是呀。用R4取电压信号。但为什么要接R5呢,不明白。你是说如果D1短路了,可以用R5保护后级的电路。是这样的吗?

网友D:
阻抗匹配,

网友C:
回复 楼主:
假如你接的是个灯,是这样的吗?

网友E:
看的不是很明白

网友D:
楼主放假了吗?

网友F:
51欧 阻抗匹配

网友G:
你画的图什么乱78糟的,先学会画图。上正下负左进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