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PRAM的读写?

楼主(2009-08-12):
小弟在做数字示波器,前级的ADC来的数据要写入DPRAM,出现问题?

用FPGA调的LPM_dpram  ,其中的wraddress 和rdaddress的地址怎么控制呀?
是用8051_ip core,还是直接编一个控制器,如果编一个控制器,那么用VHDL怎么
表示将数据写入地址(是不同的地址),望各位指点  指点~~,小第跪谢了!

网友A:
直接写一个实体控制器 至于向地址写入数据,LZ仔细看下51的P0,P2口如何访问外设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