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 管 漏级加入高于1000V电压后不可控,请教

楼主(2009-08-12):
图中,漏级加入高压为可变,0~1200V,栅极电压通过变压器整流后为8.7V,当漏级电压加入高于1000V后,源级电压高于栅极电压,此时再也不可控,为什么源级电压会高于栅极电压?各位帮忙解释下

网友A:
1M的下地电阻,电流大于8.7uA后这个压降就大于8.7V了

网友B:
源极串联那么大的电阻干什么?MOS管漏电流在此电阻上的压降太大了。

楼主:
源级串联电阻换了150K后, 漏级电压1.025KV ,源级
9.42V,栅极8.97V

网友A:
老大,用点心看看IXFP3N120的规格书好不好!
管子的漏电流都有几十uA了,电压能不高吗?

网友C:
你的负载在电源跟漏极之间吧?如是这样那漏极电压还能是1000多伏的电压?
不明白你用那么大个电阻在源极干嘛。

网友D:
把电阻串到漏极了啊

楼主:
这个电路是给倍压电路关断时做的泄放模块,所以把电阻放到源级。谢谢各位提醒,明白错误的所在了,明白在做电路设计时一定注意工程运算。

网友A:
这个电路是给倍压电路关断时做的泄放模块,所以把电阻放到源级。
*************************
电阻放在D极不是一样可以泄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