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10驱动IGBT问题

楼主(2009-08-12):
用2110驱动IGBT,这个电路有问题吗?怎么调节自举电容也不能出现PWM波,频率12kHZ,前级用的是4504光耦隔离,是不是这里出问题了?谢谢

网友A:
LZ   我也正打算用IR2110啊 ,据说自举很麻烦啊, 还与布线有很大关系
我的想法:
1.FR137不知道有多快,你换一个1N5819看看
2.C31是坦电容吗,尽量用漏电流小的
3.C31两端充上电了吗?用示波器看看两端电压够不够
4.4504速度多快啊,你看看HIN和LIN的波形怎么样啊
另外,我有个问题请教,IR2110可以用隔离电源吗?我看你逻辑端和驱动输出端是共地的,还有你IR2110买多少钱

楼主:
回复 网友B:
1.FR137的恢复时间是500ns,应该够用,曾经还用IN4007代替它,应用在同样电路上。
2.我用的是独石电容,正在考虑换坦电容。
3.4.等测出波形给你发图
另外,IR2110可以用隔离电源,这里有光耦了,已经把控制电路与主电路隔离,所以共地的。IR2110买多少钱的话,现在不太清楚。请大侠们赐教。

楼主:
继续回复2楼:
3.C31两端充上电了,15v
4.4504速度为15KV/uS,应该够快的,当然其中的结电容对速度影响也很大,HIN和LIN的波形也都是15v直流恒定

楼主:
我将2110的两个输入端都连接到信号发生器上,输入方波,12kHZ。
3.C31两端充上电了,波形如图。
4.HIN和LIN,HO和LO的波形如图

网友C:
明显C31电压波形不对
是不是充电不够  容量太小了啊

楼主开关频率 多少

建议: 1:去掉IGBT管  测试空载输出波形
      2;吧贴片电容 换成电解电容 试试

楼主:
6楼:
谢谢你。我试试。

网友D:
换成10uf/25V贴片钽电容
不要用电解
注意电容的损耗角,毕竟是12K

网友A:
继续关注,8楼,有10uf无极性的钽电容么

网友D:
无极性的钽电容没有见过
但是把两个一样的钽电容接起来用不知道算不算无极性的钽电容
哈哈,我乱说的

网友E:
输出对地加一个假负载

网友E:
IGBT的输出对地加一个假负载

楼主:
12楼:您说的假负载是指什么,电阻吗?还有一个问题,IGBT关断需要多长时间,我的pwm波输入信号,低电平最短的时候只有2us,是不是太短了?谢谢

网友F(2010-02-01):
IRF2101与这个型号有什么不一样吗

网友G(2010-08-11):
正在只用IR2110

网友H:
c31用无极性电容,D10不要用肖特基二极管,漏电比较大。
对地加个电阻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