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推荐的KDS晶振也不是6p的呀,是不是要定做呀

楼主(2009-08-12):
kds的官方文档是12.5P的,是不是要6P的需要特别定做呀。EPSON的C-2和C-4
都说需要指定才可以是6P。

网友A:
你这是哪里来的资料?

请到KDS的网站上看看:http://www.kds.info/html/product ... p;Model=05&id=1

这是它的数据手册:http://www.kds.info/data/pdf/046E.pdf

网友A:
这是最新下载的数据手册,DMS-26S 和 SM-26F

楼主:
这是官方网址
http://www.kds.info/html/product ... p;Model=02&id=1

http://www.kds.info/html/product ... p;Model=02&id=1

PDF文件从网页右上部连接获得。应该没错呀。今天刚载的!难道一定要定做才有6P的?

楼主:
又仔细看了一遍发现问题了!我选的大类是“Tuning Fork Crystal Resonators / kHz Band Crystal Resonators”一类是通用的,另外还有一类在最后是“SMD Tuning Fork Crystal Resonators [For Automotive Electronics]”里面的dms-26s和sm-26F负载电容可以从6P开始,那是专门给汽车电子的。那买的时候岂不要累死,同一型号可以有不同参数。看来一定要指定参数才行了。

网友A:
再给一个EPSON TOYOCOM的网址和应用笔记中推荐型号的数据手册:

http://www.epsontoyocom.co.jp/cn/product/index.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