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光耦与EMC改善没有必然关系?

楼主(2009-08-12):
之前在一个帖子里面看到讨论,chunyang抛出了这样一个观点,真是这样吗,还想听听各位的高见
另外我用PWM直流调速,直流电机28V,按chunyang的观点那只能实现电气隔离而已了?要采取那些措施消除驱动端对控制端的干扰呢
还有我准备用6N137高速光耦, 我在DATASHEET上面好象没有看到CTR具体是多大啊,只给了典型的工作电流6MA的样子,我想CTR是与传输信号的频率有关吧?PWM频率10KHZ,设计时需要注意什么吗,CTR取多少为好,初级次级电流多少为好

网友A:
电气隔离杜绝了传导干扰,但对于辐射干扰没有作用。不过无论如何,电气隔离对EMC改善是有帮助的。

楼主:
HWM老师回答一下光耦的问题啊

楼主:
是有刷的, 那电气隔离是必须的了

网友B:
楼主理解有误,引入光电隔离对改善EMC品质当然有好处,但仅靠光电隔离是无法解决全部EMC问题的,这应该是基本常识,而且我还说过,“隔离”就要全部隔离,隔离开的不同回路间不能有任何电气连接,否则隔离本身就毫无意义。
10KHz对6N139而言是小菜,用典型电路即可。

网友C:
光耦的隔离对EMC不会起到很好的帮助。光耦隔离的是你控制端和电机端的电源。但是电机端的电源对电网的干扰是无任何帮助,帮助的是控制端不受电机端的干扰。有刷直流电机不仅只有传导性干扰,辐射干扰也很大的。电机电源线本身也是形成一个天线。
在实际EMC测试当中可以根据电机的转速来选择电源线上的磁环。

网友D:
对辐射超标,没有关系。只能提高端口的抗干扰能力

网友E:
光藕隔离可以起到物理的隔离作用,对抗干扰是有帮助的,对于EMC要看干扰源的位置,不一定作用明显,但是对EFT可能会有作用.
都要看具体的使用位置和干扰位置分析确定.

网友F:
一个人得了癌症,只给他打点点滴能解决问题吗?

网友G:
一个人得了癌症,只给他打点点滴能解决问题吗?
引用 网友F:

LS比喻得好
这时光打点滴肯定不能解决问题,但又不能说打点滴是没必要的、没用。
这个意思前面很多人一致都在强调。

EMC是个系统工程,一定不要片面考虑哦~~~

楼主:
恩  多谢各位大侠出手
俺小菜 对EMC还没有系统全面的认识

网友F:
LS比喻得好
这时光打点滴肯定不能解决问题,但又不能说打点滴是没必要的、没用。
这个意思前面很多人一致都在强调。

EMC是个系统工程,一定不要片面考虑哦~~~ ...
引用 网友G:

KAO,难得被XWJ表扬一下,激动N秒中。。。

网友H(2014-02-14):
用光耦是必要且有用的,同时还要注意干扰源的噪声本身的消除, 及干扰噪声的路径引导走,如加吸收, 接地良好,加Y电容等等方面。  避免对驱动端的干扰, 因为光耦隔离也会有寄生电容,对高频噪声会有抑制,不过不能完全 抑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