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00M信号衰减

楼主(2009-08-12):
【请教】我有个Vpp为20V的100M信号,我想衰减到10V,电阻分压网络不行,我试过两个10K电阻分压。无信号。
我无高频经验,请高手指点可行方案,谢谢。。

PS:我要做的是个调幅电路,上面的100M信号是载波,调制信号为10K正弦波Vpp=2V,芯片为MC1496

网友A:
用电容补偿,高频时利用电容的容抗来分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
哈哈,现在回帖三分了

网友B:
没做过100M的衰减,我只做过10M的衰减,下面的图可以保证在频带内比较平坦,供楼主参考。。

网友C:
还得看后级的输入阻抗。
100M下大多都是低阻输入

网友D:
1。对于100M信号完全可以使用电阻分压(在有线电视网络中经常使用特种电位器衰减信号,它是碳膜电位器的一种,调节时始终保持其输入,输出阻抗为75欧)。你的问题在于阻抗匹配出了问题。
2。我们用的贴片电阻本身的寄生电容大约0.2皮法,对于100M信号的容抗已经达到7.5K欧!用一般引线电阻的寄生电容更大,容抗更小。在这种情况下你用的电阻已经没多大的意义了。分压电阻用的太大。
3。要考虑100M信号源的输出阻抗是多大?MC1496的输入阻抗是多大?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的指教。。。。谢谢

网友E(2010-05-09):
同一问题,我的是两路时钟信号要做分压处理,而且时钟的变化范围较大,最大为250M,而且要求功耗低,所以只能利用大电阻进行分压,不过这样做的结果是高频时没信号,低频时出项充放电情况,而且幅度降低!

网友F:
π型或者T型衰减器,三个电阻,100MHZ,很容易做到。
先把你的VPP转换为VRMS,在转化为dBm,同样你要得到的结果也这么转换,然后二者之差就是你要设计的衰减器的衰减量。(转换过程中要涉及特征阻抗),具体计算请使用GOOGLE查阅(百度一般搜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