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拟电路的菜鸟级问题求助

楼主(2009-08-12):
电平控制的RS触发器芯片的名称是什么啊?
jk触发器都是脉冲控制触发的,我现在想找个电平控制的rs触发器,不知道芯片名称是什么啊?我的信号有的是瞬间的,有的是电平的。我要在高电平期间,把瞬间信号锁存。找了半天芯片,就是找不到电平触发的rs触发器或叫同步触发器。
我现在想用电路图实现逻辑式,逻辑表达式为:P=F * C * E' * A' + F' * G * A'      P1= F * D * E' *B' + F' * H * B' 其中:F为电平信号,可自锁。其他信号都是触点信号。 “+”代表或关系 ,“*”代表与关系。请高手帮忙设计下电路,谢谢!
目前我的思路就是用F高电平作为触发信号,使用rs触发器实现。但是遇到问题有:1,找不到电平控制的rs触发器芯片  2,不能避免约束条件:rs=1  的发生。即,实际中可能出现r端和s端同时为1的情况。

现在我用的脉冲控制带置位和复位功能的d触发器,以及基本的与门,或门,非门,完成了这个电路。但是还有几个问题搞不清楚:
1 市场上是否有卖基本的与门,非门,或门的吗?
2 脉冲控制带置位和复位功能的d触发器这个是不是有相应的芯片名称?
3 大家仿真这些电路用什么软件啊?我用的是ewb。
4 要是想做成产品,是不是还要用protel做成pcb版才能找厂家做电路板?

   不好意思,刚接触电子这行,很多问题都不知道,请大家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1、有,大把。不但有与门或门非门,还有与非门或非门异或门同或门与或非门......
2、有。常用的有74HC74,其它请查手册。
3、能用ewb就可以了。
4、当然。也可以不用电路板,用绕接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