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达驱动IC替换考虑因素

楼主(2009-08-12):
最近在做马达驱动IC替换的技术工作.因为刚学,很多东西不大清楚.现在想问:一般马达驱动IC替换要考虑哪些因素(一个厂家替换为另外一个厂家)?请大家帮忙解答一下,谢谢了.

网友A:
主要是功能和规格以及脚位是否相同等。

网友B:
现在用的是啥型号啊?

楼主:
是否可用SANYO LB1836M替代ROHM的BD6380EFV-E2?对于H桥驱动的理解:是不是双极步进机都是H桥驱动的呢?因为双极本身就有H结构?外部控制PWM与内部控制PWM有何其别呢?

网友C:
对比一下,注意:驱动方式,电流,可承受的电压, 及某些特殊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