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ylezhou及众兄弟,谈论一下接地!

楼主(2009-08-12):
地是最麻烦的,模拟地,数字地,静地,保护地,大地。。。。
我今天请教的是,板卡机箱的地的处理。
该板卡式机箱,包括 信号处理核心板 1块,人机界面板1块,数字IO+通讯板 1块,模拟信号测量板8块,每块板上12通道模拟信号,每通道转化采样4-10k/s 16位AD,母板1块,按键面板一块,电源板一块,这样的系统,怎样划分功能是合适的?

各个地的处理?各个部分功能模块的划分?模拟信号是在每个模拟信号测量板上直接转化成数字信号,进入母板。,还是模拟信号直接进入核心板?

楼主:
物理量和功能大概这么多,各个板子的划分,也可以重新规划。不一定拘泥于现有的划分。

网友A:
最敏感的是模拟部分,所以模拟部分是单进单出,磁珠隔离
  模拟部分的数据口要限流,避免电流过大影响模拟地平面,光耦隔离最好
  模拟部分最好围绕四周开壕沟,保证电源,地,信号都通过一座桥连接

  多个模拟模块分别用磁珠和数字部分隔离
  模拟部分互相之间不接触

  电源板接地,接外壳,提供隔离电源
  主板使用隔离电源,浮地,避免大地干扰引入

楼主:
为了说明清楚,发了一个老结构的板卡式机箱结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