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恳请用过attiny24的帮帮忙

楼主(2009-08-12):
请问大家有attiny24的程序吗?帮我把pa7输出0就行了,我的程序跑不起来,所有IO脚都是1.8V。我想测试下是不是我的环境有问题啊!谢谢。
光一个hex也可以,有源代码就最好,我的邮箱siyecao1358@sina.com
希望大家帮帮忙

网友A:
很简单的问题
// Func7=Out Func6=In Func5=In Func4=In Func3=In Func2=In Func1=In Func0=In
// State7=0 State6=T State5=T State4=T State3=T State2=T State1=T State0=T
PORTA=0x00;
DDRA=0x80;

要是想输出高电平:执行 PORTA.7=1;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