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驱动IC主要有什么好处,哪位帮忙说说

楼主(2009-08-12):
我有一仪器需要键盘加上背光,我用普通的LED,借用系统里有3.3V DC,直接通过510欧的限流电阻接LED,并联接4路.每路的电路也就3-4mA.试问这样做有什么缺陷?若用专用的LED驱动有什么好处呢?这里我不需要调亮度.

网友A:
不调亮度没必要上驱动,直接恒压驱动就好了

网友B:
是不是利用恒流源驱动比较好

网友C:
负载不太,,没问题

网友D(2012-12-21):
好处多着呢!

网友E:
并联的LED压降不同,自然电流不会相同,恶性循环,影响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