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有智能卡协议,可以不用非接触芯片531?

楼主(2009-08-12):
STM3有智能卡协议,是不是可以不用非接触芯片531,就可以实现读卡操作?

网友A:
非接触芯片531是做什么的?

STM32在硬件上支持7816-3协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它是一个读卡芯片,读非触接式卡。

网友A:
STM32没有非接触式职能卡的RF接口。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接口,是指没有这样的引脚?还是根本就不能实现非接触式卡芯片的功能。。?
或者,我们通过非接触式芯片天线接口,在STM3上模拟,来实现非接触式读卡功能。这个设想很有实现意义。(就像STM3有USB2.0接口,就不用CH375一样,又省了20多块钱!呵呵)

网友A:
请问你的所谓“非接触式芯片天线接口”是什么样的接口?

楼主:
回复 网友A:
接口如图:

网友B:
当然不行,不包括物理层

就像STM带网卡的型号要挂PHY芯片一样。

网友A:
晕~~~

7816-3是接触卡的协议,不是非接触式卡,你还是先好好研究一下智能卡接口协议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香主!
STM3有RTC,我就想着少用一个专用RTC芯片。它有智能卡协议,当然就想到通过软件处理来实现非接触式卡读卡。没办法,老板花不起钱!请问,这种可能性就真的没有了吗?

网友A:
如果你能找到提供非接触式卡RF功能的模块,把它与STM32接口,就可以在STM32上实现相应的软件协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找来找去,也就是500、531这样的专用芯片。。。。这就是你所说的“模块”吗?

网友C:
看看这个
http://www.st.com/stonline/products/families/memories/rfid/rfid.htm
对你有帮助吗?

CRX14:
low cost ISO14443 type B contactless coupler chip with anticollision, crc management and anti-clone function.

楼主:
回复 网友C:
看了一下,请问里头所讲到的RFID系统,能不能移植到STM3里头来?

网友C:
RFID系统?
STM32没有射频模块怎么移植?或者你自己用分立器件搭个射频模块?

网友D:
RC500/RC531这种是14443的标准,和7816标准是两码事。

有的钱,不是想不花就能不花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分立器件搭个射频模块?”不太清楚,能否指点一下。我只知道用那个RF芯片,但觉得这个芯片有点贵!谢谢!

网友D:
分立器件?想都不用想。
它要实现复杂的加密协议,我想,只有NXP、复旦微电子之类才公开玩这些东西。

贵?不觉得吧。
较早的MF CM200要二百大洋,几年前MF RC500大概五十几。
现在,也就三十块左右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兄弟的意思是,只能用专业的RF芯片了!不能用STM3来做的可能?
谢谢~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是否清楚处理一个非接触式智能卡,都需要哪些过程?看样子你是不懂。

简单地说,首先你要通过RF电路与智能卡建立联系,对无线信号进行调制解调,并抽取出数字信号;随后需要CPU处理得到的数字信号,在RF电路与CPU之间需要某种电气连接,这就是通常说的接口,这种接口需要一定的协议支持。 STM32只能处理数字信号,不能处理无线信号。

接下来的事情,你自己再好好想想吧。综上所述,我无法回答你的问题:“只能用专业的RF芯片了!不能用STM3来做的可能

最后提醒一下:我们的产品系列编号是STM32,不是STM3。

楼主:
呵呵。。谢谢香主。。。这个STM32不是有很的AD接口吗?也许通过软件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A:
好啊,如果你能实现请通告一下。

网友E:
RC531是读TYPEA,TYPEB 非接触卡的。M32内部的接触卡的协议一点用也没有用。

如果不考虑M1卡,有很多的基站芯片可以代替,比如,TI,EM,如果必须考虑M1卡就只有复旦的比较容易了。
你的测试设备如果完善的话,其实的确可以自己做。13.56M的频率并不是特别高。用M32控制是可以的。不过一些放大,滤波什么的你无论如何也要自己做。其实会更麻烦,除非你想做成远距离的比如15693的。否则一般都是用现成的芯片。
M32的那个A/D速度太慢,估计不可能做成解码用的,那些东西还是用比较器比较合适,
非接触卡其实也没什么,关键是测试设备。

楼主:
回复 网友E:
江南才子唐:能详细说明一下“测试设备”吗

网友F:
非接触卡使用比较普遍的标准是14443A/B,大量使用的MF1卡符合A的第2,3部分.如果LZ精通射频调制解调,精通多种智能卡协议,软件也比较牛B,还有个关键是**了NXP的Crypto1加密算法,那么LZ说不定还真可以省去531的银子哦.
不过我看LZ似乎基本的都不是太懂.

网友G:
我认为用STM32实现14443应该是可以的。
TypeA是100%调制,误码率较低,但是对于卡的电源要求比较高。
TypeB是90%调制,电源要求低但误码率可能比较难调。
相对而言TypeA要容易实现一些,我觉得可以一试。
第一步是产生13.56MHz,再通过AD去采样调制后的电平,有可能读得到卡的响应,这里主要是模拟技术了。

至于**和使用智能卡那堆事情,和14443关系不大,研究这课题不如直接用RC5xx来得直接。

网友H:
RC500/RC531这种是14443的标准,和7816标准是两码事。

有的钱,不是想不花就能不花的。
引用 网友D:

零售都三十多啦。不算贵了。自己搭分立电路,像这种东西,真的想都不用想了,麻烦死你。
协议不一样的。况且531还有天线驱动,STM32没这东东。只能说你老板太异想天开了。

网友F:
我认为用STM32实现14443应该是可以的。
TypeA是100%调制,误码率较低,但是对于卡的电源要求比较高。
TypeB是90%调制,电源要求低但误码率可能比较难调。
相对而言TypeA要容易实现一些,我觉得可以一试。
第一步是产 ...
引用 网友G:

哈哈,使用智能卡不关14443的事?那你认为14443是用来干什么的?
不**MF1的加密算法只能得到SN.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是不懂,但就是懂得省钱!哎~
兄弟牛人一个,话中深藏玄机!请赐教~

网友C:
重复一下,CRX14,实现14443 TYPEB协议,可通过I2C接口与STM32通信,不要30块钱。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还是想用STM32实现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