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单端信号转换成差分信号的作用

楼主(2009-08-12):
几乎所有的高速A/D芯片都要求模拟信号为差分输入,所以很多信号传输到ad芯片前时,要经过一个单端转差分的芯片(比如AD8138

      请问这样的转换除了为适应AD芯片外还有其他意义吗?差分输入的优势是可以消除干扰,但是这里的信号是由单端转换而成的,所以这个差分能消除的干扰只是从AD8138输出端到AD芯片输入端的干扰,而不能消除AD8138输入端之前的单端信号的干扰,请问大家是不是这样?谢谢了!

网友A:
机外可以走同轴电缆,但机内环境就复杂了

网友B:
同意楼主的说法。

网友C:
是,因为AD前端用差分输入比单端输入抗干扰性能好。但是单端转差分之前就不能保证其抗干扰了。还有是lz表达有误,即使是差分也不能消除干扰,减少而已,因为差分不是绝对的差分。

网友C:
突然发现一个问题,这里的“3楼”呢???“楼主”---》“2楼”---》“4楼”3??跳楼?被删了?

网友D:
可能是广告吧

网友D:
回帖都三分了??O(∩_∩)O哈哈~

网友E:
主要解决地线问题。

网友F:
lz说的对。不过并不是所有的差分信号都是单端转来的。因为有些信号源就是差分输出的。还有像VGA这种东西,差分的性能更容易做好。所以为了和这些器件接口,多数高速ADC都是差分输入的。

网友G:
这是传感器至AD之间信号传输的要求,多数应用中,这一段是有距离的。对于良好的设计而言,因传感器出来的信号往往很弱,直接传输的话,信噪比无法保证,这时应就地将信号放大,同时因多数传感器应用需长距传输信号,故应将前置放大后的信号转成差分传输以抑制共模噪声,这是多数情况下的应用需求,所以芯片才设计成这样。

网友H:
各位都忘了考虑IC本身的情况了哦,为什么高速ACD一定要差分ADC其实是因为内部的电源和地线上的干扰已经会影响模拟输入比较器的工作。
其实在深亚微米IC工艺里,几乎所有的混合信号IC在处理模拟信号的时候都是用的全差分电路,只有与外界的接口是单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