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压敏电阻的最大限制电压

楼主(2009-08-12):
压敏电阻型号:S10K275    查询了DATASHEET, 压敏电阻的标称电压为VRMS=275VAC   VD=350VDC   ,还有个Vv=430V这个是什么电压?还有个Max. clamping voltage=710V,后面两个都是指什么电压,有最大限制电压吗?谢谢~~

网友A:
前面的是转折电压,后面的是极限电压,两个电压是测试条件不同而得到的。
任何器件都不是理想器件,其工作状态的切换需要时间,如果所加电压过高,在器件来不及响应时即会被击穿损坏,所以即使压敏器件也有工作条件限制,而不是可以对抗任何电压。

网友B:
VRMS=275VAC   VD=350VDC   ,还有个Vv=430V这个是什么电压?
430V是压敏电阻的压敏电压。
还有个Max. clamping voltage=710V,后面两个都是指什么电压,有最大限制电压吗
这是压敏电阻的最大限制电压。

压敏电阻是一种限压型保护器件。利用压敏电阻的非线性特性,当过电压出现在压敏电阻两极间,压敏电阻可以将电压钳位到一个相对固定的电压值,从而实现对后级电路的保护。主要参数有:压敏电压,通流容量,结电容,响应时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