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一个晶体管施密特触发器电路

楼主(2009-08-12):
电路如下所示:

网友A:
元件都没标号``怎么来说`??

网友B:
这哪里是晶体管施密特触发器电路?

网友C:
没有反馈,简单的放大电路。

网友D:
我也觉得不是施密特触发器电路,应该是一个放大电路。

网友E(2013-01-05):
不懂就不要乱放屁,肯定是门限宽度为0.6V.

放吧,放吧。

网友F:
不是施密特触发器电路

网友G:
  是一个施密特,分析看附件

网友C:
好像是***的学生。

网友G:
   昨天的电路分析不清楚,现修改后重发。

网友H(2013-04-15):
水平挺高嘛,连施密特电路都不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