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ARM] LPC1300什么时候可以提供开发板

楼主(2009-08-12):
在NXP研讨会上了解到这个系列功耗很低,说是速度也很块,很期待样品和开发板

网友A:
这个月底就可以出来了!

网友B:
其实按照我的经验,LPC1300的最大难点是USB,而USB的最大难点是PC机电上位机测试软件,现在有专门的串口调试助手、网口调试助手,但是由于USB的特殊性,没有统一的USB调试助手,而USB的上位机软件真的不好弄,特别是我们做嵌入式软硬件的,如果开发板不提供USB上位机软件的DLL文件(VC++\DLEPHI\C++ BUILDER版本的),我们买这个开发板除了跑他提供的LED\UART\KEY等最基本的例程,真的不能干其他的什么了,同玩51就一样了。
    我们知道ST的CORTEX-M3的芯片的USB是很好使得,芯片也很便宜,我仔细问过他们上海的代理,就没有一个人写相应的DLL文件,只提供官方的基本例程,买回开发板后根本不能对USB进行二次开发。目前我只看到了ZLG提供了相应的DLL文件,这也是我们天天骂他开发板卖得贵,但是还是在买的原因。
    所以我强烈建议,最这开发板时,花荣汇提供针对LPC1300的DLL文件,或者我们网友集体做一个,只要使用VC++开发的人,做这个DLL文件就容易,2个工作日就可以,可惜我的上位机软件一直用C++ BUILDER,但是我愿意尽自己的一份力。

网友C:
什么时候提供芯片?

网友B:
到底什么时候有开发板
真想好好的跑跑USB!!!
都9月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