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 ERROR L104: MULTIPLE PUBLIC DEFINITIONS 结贴

楼主(2009-08-12):
keil *** ERROR L104: MULTIPLE PUBLIC DEFINITIONS 怎么解决(已结贴)
望大侠们帮忙看看啊
下面给出整个工程,希望解决了的给个过程,谢。

网友A:
你DELAYMS()函数定义了两个,其中一个换个名字就可以了。

网友B:
两个C文件里都定义了DelayMS()函数,是要干掉一个或者改掉一个。

网友C:
或者在其中一个用static 也可以。

楼主:
^_^ 高手出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