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电陶瓷蜂鸣器驱动的问题!!!

楼主(2009-08-12):
(无正文)

网友A:
压电蜂鸣器是容性负载,不必加什么电阻,但MCU的常规IO结构直接驱动的话不能很好的使压电蜂鸣器工作,声音将很小,可以用晶体管驱动,其直流负载可以用电感,与压电蜂鸣器构成LC谐振,这时的声音最大。

网友B:
LS正解,要想声音大的话应该用电感谐振或者变压器;
如果只要一点点声音提示(比如万用表、按键音等),那就随便了(但应该接个负载电阻,蜂鸣片并联在电阻上)

楼主:
关键是我这是能耗灵敏的开发!!不能加其他的,只能这样驱动!!关键是怎么个驱动波!

楼主:
取2kHz,2.5kHz的方波已经能驱动了,声音比较合适,
谢谢大家

网友C:
方波驱动,频率和他的特性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