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电陶瓷蜂鸣器怎么驱动????

楼主(2009-08-12):
压电陶瓷蜂鸣器驱动时要方波驱动,可是得多大的方波呀???
单片机T0口输出方波控制?
  求那位大哥知道吗?
我的压电陶瓷蜂鸣器是这样接的,一个脚直接接6V的电压,另一个脚经51欧的电阻到单片机T0口!!

网友A:
比较恐怖,通常单片机VCC=5V,I/O口接最高电压是5V,你接6V,就很是勇敢了。
压电陶瓷蜂鸣器是无源的话,驱动电压大小决定声音大小。看你对音量的要求。

网友B:
加个三极管

网友C:
NPN管驱动的话,压电陶瓷蜂鸣器接在C极,B极接上拉电阻后再接一个1K电阻到51驱动口,E接地,驱动口高电平响;PNP驱动的话,压电陶瓷蜂鸣器接E极,B极接一个1K电阻到51驱动口,C接地,驱动口低电平响;如果有时间建议你看看模拟方面的书,把三极管搞明白,很多地方还是需要用到三极管等器件的

网友D:
压电陶瓷片是电压器件,应该用变压器或者电感升压后驱动

楼主:
不要三极管驱动!!!怎么搞??

网友E:
LZ你好好看看你的单片机手册吧,单片机IO能输入输出多少mA?直接驱动蜂鸣器不好玩。哈哈

楼主:
取2kHz,2.5kHz的方波能驱动,声音比较合适

网友F:
PIC等IO对称驱动能力强的单片机可以采用左下角的驱动方法。

网友G:
用两个IO口线,正负交替即可,频率在几KHZ

网友H:
11楼的方法就可以了

网友I:
我喜欢直接用两个io当h桥来驱动,声音比较响亮

网友J(2012-05-18):
不响的原因是是LS你没选对合适电压的蜂鸣器吧,一般的压电蜂鸣器要求的电压比较高

网友K:
直接用IO来驱动,不怕压电陶瓷片产生的高压把IO给击穿了?

声音不够响,加个共鸣腔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