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请教:移植u-boot-1.3.4时出现的问题

楼主(2009-08-12):
一直提示如下问题,而查看cpu/arm920t/s3c24x0/nand.c 中已经有定义“int board_nand_init()”,而且在drivers/mtd/nand/nand.c中也声明了,不知道是为什么提示出错

网友A:
编译器已经提示了,肯定没定义,按图索骥即可。

《u-boot(uboot)在EasyARM2200和SmartARM2200上的移植》
http://www.armecos.com/article/list.asp?id=398

楼主:
但是问题是已经定义了啊,见第二幅图

楼主:
board_nand_init是在另一个c函数里定义的
我现在应用的时候已经加了extern了

网友B:
另一种可能,makefile没加进去文件,你看一下

网友C:
对于函数,使用extern关键字,建议做个初步的了解或者实验
然后看看你说的图二,是不是就是我们所说的声明。。

还有,你也该知道,函数若在另外的文件声明的话
你定义函数所在的文件需要include函数声明所在文件才是吧